minicp不通对频,上电红灯快闪,有没有大神会修

楼主(2021-11-05):
在闲鱼上收了一台minicp,收到通电不对频,上电红灯快闪,一开始以为固定id,控照官方的说明清除了ID依然不行,通电红灯快闪,插上清除固定ID的短接端子,主板会正常清除ID状态下的红灯慢闪,但清除完依然不能对频,正好我原来也有一架minicp,通过两台主板互换几个零件依然不行,我上图看有没有大神懂的,到是哪坏了

网友:
帮顶一下,看上电正常,看是否可以尝试从电路芯片那测一下各脚电压情况,别不是哪个小电阻挂了。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仅供参考。
从旧的华科尔接收机上取CYRF6936换过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仅供参考。
从旧的华科尔接收机上取CYRF6936换过来就ok了,

好的谢谢,我去把我的好的那个主板上的换过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过,仅供参考。
从旧的华科尔接收机上取CYRF6936换过来就ok了,

谢谢,淘宝买了一个这个芯片换上去果然就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华科尔mini cp是当年经典小机,平稳好飞

网友(2022-05-08):
一代神机,稳定,做工细腻

网友B:
我的minicp锁尾失效了,换了尾电机也同样。推油尾电机低速转动,晃动机身没有转速补偿。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cp锁尾失效了,换了尾电机也同样。推油尾电机低速转动,晃动机身没有转速补偿。

炸鸡之后锁尾就失效了。主板没有损伤也没有掉件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鸡之后锁尾就失效了。主板没有损伤也没有掉件

陀螺仪虚汗了吧

网友:
这个帖子里有技术大拿。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我的minicp锁尾失效了,换了尾电机也同样。推油尾电机低速转动,晃动机身没有转速补偿。

换那个8脚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