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电池空中被削起火

楼主(2021-11-05):
真衰!昨晚刚夸这块倍特1500的电池好,今天首飞彩虹就被削了。
这台旧470上次原装马达有一个香蕉头断了没焊好就换了个2520飞了一阵子,前几又装了台新 470还是觉得原装马达好飞于是昨晚又焊好装回去了,今天下午首飞了两分钟做彩虹的时候一边尾撑杆掉出来接着电池飞出来被削起火。罪魁祸首是那个塑料尾座螺丝打滑了本来要换的,结果大意金属尾座被新机占用了,得不尝失,损失近200大洋,

网友:
嗨坚持直升机,不容易,致敬

网友:
【小罗模型XL700V2惨炸现场 大桨打到甩出的电池冒烟 惨炸-哔哩哔哩】https://b23.tv/5JeZsq

网友:
我这也是前几天的事情,电池甩出来,被大桨砍爆,差点着火。最后一个起落,怕应验“最后一飞”效应,故意没带头罩。 其实带了头罩,电池就甩不出来了。

网友:
粗略估算直接损失300+

网友A:
我的EC8是不是被你收走了

网友:
不禁夸啊,哈哈

网友B:
上两周,富丽505,电池卡扣断裂,空中飞富力6s 5000,掉草地找不回来,损失大桨,电池,旋翼头连杆等,估计800元+

楼主:
原来是Ⅰ am  not alone啊,难兄难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EC8是不是被你收走了

EC8是什么梗?

网友:
引用 楼主:
EC8是什么梗?

我卖了一套EC8。买家ID:vincent668。以为是你

网友:
为什么才200

网友:
坚持直升机太难了

网友:
大家注意一下放飞地点吧,一定能步行走到,以免引起火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两周,富丽505,电池卡扣断裂,空中飞富力6s 5000,掉草地找不回来,损失大桨,电池,旋翼头连杆等,估计 ...

这没用绑带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没用绑带捆一下?

电池卡扣断裂,电池和电池板一起飞去无踪,不关扎带的事

网友:
慰问一下楼主

楼主:
尾巴修复好顺便换了套杂交冰人尾波,比原装冰人尾波虚位都小还顺滑,近五十电炸机一次,不是因为技术原因炸的,多种原因混合,发射机油门曲线了第一个数字漏改了,就是80%的油门突然在零端突然100%,做彩虹的时候突然动力暴增由静止到100%油门惯性太太电池被甩出来了

楼主:
塑料中联炸坏等飞越金属中联到货

网友:
电池还能改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