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C反无人机的Q能对付27/40/72M遥控的无人机吗?

楼主(2021-11-05):
如题

网友:
常规的不包含这个频段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功率压制并不需要频段重合,甚大射频功率可以造成接收机输入级AGC带外过载,一样丢失控制信号。

楼主:
看了只有改红外遥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只有改红外遥控了

你们那边的JC有那么高强度管控航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边的JC有那么高强度管控航模吗?

好奇,问问

网友B(2022-03-0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功率压制并不需要频段重合,甚大射频功率可以造成接收机输入级AGC带外过载,一样丢失控制 ...

这类问题还是尽量不要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问题还是尽量不要回答

这种回复算什么呢?
权力够就删帖,权力不够就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