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塞斯纳航模配件图纸

楼主(2021-11-05):
1.6米翼展轻木油动塞斯纳航模套材图纸今天收到,用复印机复印对应翼肋、层板、升降尾翼、方向尾翼等,轻木材料已采购到位,明天可以制作切割部分配件。

网友A:
红隼买的图吧?该买电子版,然后电脑上简单装配下,看看有无错误或者零件缺失,更常见的是设计不合理,毕竟这些年模型发展很快,我吃过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隼买的图吧?该买电子版,然后电脑上简单装配下,看看有无错误或者零件缺失,更常见的是设计不合理,毕竟 ...

电脑上装配???生成3D零件来试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装配???生成3D零件来试装配???

对啊,要不然图纸错误能搞死你,喜欢的飞机不可能只做一架,电子版图到了第二架以后会很方便

网友:
这种图纸基本上就是废物,木条都不好买!木料都有几十种  趁着还没有下料切割 赶紧扔了吧  话说这个纸现在搽屁股都不好用  就这样的图纸 不要钱网站上多的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论和建议。仔细看了图纸确实是少少缺陷,有些没有标注清楚,甚至没有说明,不过问题也不大,对于做过骨架机,有动手能力的,基本不是事。各种规格的层板、轻木板、木条已到位。目前水平、风向尾翼骨架已完成。翼肋开始做模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论和建议。仔细看了图纸确实是少少缺陷,有些没有标注清楚,甚至没有说明,不过问题也不大,对 ...

     图纸网上前几年免费的贼多,我收藏了至少10个G,部分比较完整的图淘宝咸鱼现在还有人在卖。像你搞得这份图纸,我猜都能猜到肯定不全或者有缺陷,自己买电子版,模拟装配下最好,也很快,我用这种方式大学时做了不少飞机。另外一架飞机做一遍不可能完美,电子版图纸方便修改调整,第一遍发现的缺陷和改进可以直接形成文档改进到第二款,另外切割尽量使用激光切割,淘宝代工很便宜的,不少模友和无人机工作室都有切割机,花点小钱或者欠个人情的事。另外这几年3d打印发展很快,部分曲面复杂、尺寸小的保型件和装饰件,建模打印很快也便宜,光固化我打得多不到6毛一克,pla的自己就打了。      现在认真做木机,可以比以前更快更好,我就很享受制作的过程。

楼主:
以前做的骨架机都是买的套材,现在只想凭图纸自己制作骨架。电子版在电脑上我都不懂用的。接触电脑机会很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骨架机都是买的套材,现在只想凭图纸自己制作骨架。电子版在电脑上我都不懂用的。接触电脑机会很少 ...

这机我2018年做的,目前还在服役,也是1:1打印出来切割的,图纸有很多小问题,在制作的时候及时修改了,很好飞配的os91发动机,这架t34也是他的图纸,装的20cc汽油机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1-13):
引用 网友C:
这机我2018年做的,目前还在服役,也是1:1打印出来切割的,图纸有很多小问题,在制作的时候及时修改了, ...

请问做这架飞机的时候,挡风罩和头罩,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网上前几年免费的贼多,我收藏了至少10个G,部分比较完整的图淘宝咸鱼现在还有人在卖。像你搞得 ...

你说得非常对,现在轻木的成品飞机越来越少,很多都绝版了,舍不得飞了,喜欢的机型能自己动手做的,就解决这些问题了,还能享受自己动手的乐趣,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涂装和配件配饰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这架飞机的图纸发我(如果可以用电机的话) 1037759950@qq.com

网友(2022-03-08):
有油动塞斯纳的图纸吗?木结构 的1.2米左右,跪求一份64556437@qq.com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A:
图纸网上前几年免费的贼多,我收藏了至少10个G,部分比较完整的图淘宝咸鱼现在还有人在卖。像你搞得 ...

大神,求图纸呀2823158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