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大家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1-11-06):
杂牌和富力,同样容量,c数,固定翼8字航线,飞下来富力是否会比杂牌续航时间长几分钟?

网友:
一般来说,内阻过大,或者容量虚标,都会电压衰减更快,甚至一起飞就BB响就报警。

网友:
无法比较,除了续航时间,还有循环次数和寿命等,没法比较。

网友A:
我以前用4S2600的,富力和杂牌差两分钟左右吧,不过本来一节电就飞五分钟。杂牌就是全油就低电压报警,后半段飞行加速无力。目前电池基本用富力、格式,以前电池用了不下十个品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4S2600的,富力和杂牌差两分钟左右吧,不过本来一节电就飞五分钟。杂牌就是全油就低电压报警,后半 ...

多谢,前天飞时侧风大,几次通场都降不下来,再一次进四边时电池就一下子没电了,听说富力飞到尾段也不会这样。

网友:
大品牌放电倍率比小厂家足,尤其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放电倍率依然有保障,内阻大的电池因为倍率不够,电压下降快,导致一部分容量放不出来自然就先下来

网友:
电池现在很混乱,大厂的电池充放电次数多,小厂的次数没保证,一次飞的时间不一定能大多少。

网友:
杂牌是开始一分钟爽,好电池是一直爽

网友B:
建议用富力 双十一现在8.5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富力 双十一现在8.5折

富力的tb店里没看到有优惠活动啊

网友:
我有个5300的锂电池放了5年了
不知道会不会坏

网友:
富力还不错,牛逼的还是格式

网友:
我是地面静态测试,4800容量的杂牌(70来块钱买的),同样电流同样电调同样的电机,续航不如御上拆下来的3800多毫安的电芯。咸淡电池的一致性比较重要。当然了两款电池重量也不一样,上天了续航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