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研究一下陀螺仪安装在潜艇上,保证潜艇水平下潜。

楼主(2021-11-06):
   之前在油管看了个视频,用的Arduino+MPU6050陀螺仪控制舵机摇臂开关两个电机。看的我是迷迷糊糊,准备做新潜艇了,想按照这个方法装在新潜艇上面,头尾两个小唧筒来控制潜艇水平下潜。有人就要问了,直接找潜艇重心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一般的唧筒都是横置,在吸排水时潜艇的重心会发生一个改变。。。 虽然影响不大,但还是存在的。
   无奈就是想研究一下,看了不少攻略反倒是看的迷迷糊糊的。

    现在用陀螺仪的角度来控制舵机的角度倒是有不少资料,直接用陀螺仪的X轴正负角度来控制舵机0度和180度两个变量应该更简单吧?要么0度摇臂打开一个微动开关控制电机,要么180度摇臂打开另一个微动开关控制另一个电机

    再直接点,直接用陀螺仪的正负角度控制两个电机运转和停止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
k8陀螺仪了解一下。用锁尾通道,xy轴各一个。或者有副翼直升机的陀螺仪也可以

网友A: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用k8装过船,不能正常使用。水里碎浪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用k8装过船,不能正常使用。水里碎浪太多

玩船对水域无要求,玩潜艇肯定要能见度好切平静的水域。
比如泳池。。。。

网友B:
我没想通都用arduino+mpu6050了为啥还要用舵机去驱动机械开关,而不直接用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想通都用arduino+mpu6050了为啥还要用舵机去驱动机械开关,而不直接用电子开关。

所以我说了两种,直接用arduino来控制驱动两个电机

但是我看视频攻略 有个油管的UP主确实用arduino控制舵机来控制电机。可能他的电机需要的电流大?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 拆舵机控制板 电位器改成两个定值电阻 可以正反转和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了两种,直接用arduino来控制驱动两个电机

但是我看视频攻略 有个油管的UP主确实用arduino控 ...

MOS管做一个外围驱动就行。

网友C:
有刷的容易改,需要有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容易改,需要有驱动电路。

小马达7886芯片做驱动就行,支持正反转和PWM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马达7886芯片做驱动就行,支持正反转和PWM调速。

好兄弟,帮忙看一下,我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兄弟,帮忙看一下,我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1、去掉电调,接收机直接接Arduino。你用了一块L298N电机驱动板,这块板子自身就支持电机正反转和调速,电调是多余的,对电机的手动和陀螺仪自动控制切换,用arduino软件逻辑控制就好。其他接线没啥问题。2、软件部分,我没用过图形界面编写Arduino程序,我直接用的arduino 官方IDE,你的程序对不对我说的不一定对,供参考,首先陀螺仪是I2C接口的,你程序里面我没看到相关的读区代码,另外你想要的功能其实是一种自动控制程序,可能需要软硬件综合调试才能达到设计性能,建议使用PID函数编写相关软件,arduino有一个PID库,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2021-12-07):
L298就是电调了,你这是调上加调

网友(2022-10-14):
拆台旧平衡车,有两个mpu6050,拆下电路板,拆下两电机,用两个无刷螺旋桨水平安装,接通两个压力开关,陀螺仪就自动保护水平。最好能改低电压,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