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F 60寸 edge540 换电机

楼主(2021-11-06):
280起落,重量2230(ga1500 v3 )+570电池(3850) 2800g

网友A:
Ga1500可把我害惨了,地面试车没问题,上天大油门动力中断,现在也没确定原因,用的好赢飞腾80安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1500可把我害惨了,地面试车没问题,上天大油门动力中断,现在也没确定原因,用的好赢飞腾80安电调

肯定是电调进角的问题,堵转了。有条件买好赢V3

网友:
26°就可以了,以前23°也同样炸鸡,调高到26°再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