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小白的疑问

楼主(2021-11-07):
平时都玩点船啊车啊啥的,早期买了架冲浪者x8,起飞三次摔了三次,无大问题就机头破了。所以一直吃灰。最近100多入了架无刷四轴,感觉飞行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想自己先diy一架练练手,手头各类电机啥的有个几十个吧,想问下如果自己打一个机身,机翼直接用平的板可以么?主要是升力问题。
还有就是机翼什么形状的飞机速度慢啊。想搞个低速度的先练习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平板机翼当然可以,原理是利用上仰角度获得升力。当然要做的好点,需要很多知识和经验,建议和当地模友联系,多交流,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讲,慢速和快速都不好操控,中速,中庸,是最佳选择。

网友:
新手先找个微风图纸做做,FT系列的也行

网友B:
新手要想飞起来,切记不要凭感觉自己做飞机,因为新手自己凭感觉做的飞机,基本飞不起来,一定要有图纸,比如FT系列,或者省事的成品飞机

网友C:
一定从模拟器加塞斯纳开始,不要相信自己做飞机可以节约成本。除了浪费时间,什么也得不到。
试飞自己的飞机,得在自己会飞的基础上,才知道自己的飞机是没做好还是没飞好。如果不会飞,你都不知道是飞机原因还是制造原因
所以,自己做飞机的前提是自己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新手来讲,慢速和快速都不好操控,中速,中庸,是最佳选择。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从模拟器加塞斯纳开始,不要相信自己做飞机可以节约成本。除了浪费时间,什么也得不到。
试飞自己的飞 ...

我也是想先直接用别人制作过的3D模型先打出来试试。
自己画图难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要想飞起来,切记不要凭感觉自己做飞机,因为新手自己凭感觉做的飞机,基本飞不起来,一定要有图纸,比 ...

谢谢指导,我也是这样想,单自己凭想象肯定不行,我是想先把下载的飞机图纸打出来,按照别人的方案先试验,有经验了再考虑自己从头开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