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不已!大佬们帮忙出个配置吧!重谢!

楼主(2021-11-07):
坛里各位大佬们好!小弟玩成品小机已有一段时间,一直沉迷其中,现在无法满足于现状的动力与续航,想组一台5寸机玩玩,还请坛里大佬帮小弟出个配置单,图传距离远,续航时间长,遥控图传距离稳定能够达到2-3公里最好,动力可以满足偶尔暴力飞行,远航机也可!价格合适即可。
遥控已有一台BETA FPV家的小白控,如果不适合 还请大佬们推荐一款稳定且遥控距离远的控

各位大佬 帮帮小弟,必有大包重谢!

网友A:
不要走弯路,遥控直接黑羊Tango2,机架Apex5inch、QAV-S、J5都行,马达就Tmotor或致盈,图传直接上高清,DJI V2眼镜也绕不够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走弯路,遥控直接黑羊Tango2,机架Apex5inch、QAV-S、J5都行,马达就Tmotor或致盈,图传直接上高清,DJ ...

你这一套直接一个达不溜往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走弯路,遥控直接黑羊Tango2,机架Apex5inch、QAV-S、J5都行,马达就Tmotor或致盈,图传直接上高清,DJ ...

如果有其他控的话,是不是直接外挂个黑羊就行?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继承的东西不多。小白控飞飞小机还行,飞五寸还是有失控风险的,所以得搞个至少可以外置高频头的控,预算少点tlite,预算充裕就t18Pro v2一步到位,然后再加个beta家的elrs高频头,基本能保证10公里级的稳定遥控,用到退坑无压力。现在的openTX+elrs方案已经是可以和黑羊平起平坐的了,没有必要多花冤枉钱买个没售后的东西。
        至于五寸机,楼主可能还得考虑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飞场之类的,现在很多轻量2.5寸和3寸机动力也是很强的,手感也很好。

网友:
续航时间长,与暴力飞是互相矛盾的,要续航时间长,就不要想暴力,用的配置是不一样的。建议组两架,一架远航,加上GPS等设备,另一架暴力穿越机,不用加太多设备,眼镜和遥控可以通用。

网友D:
我承认我是进来看头像的

网友:
远航和暴力是十分矛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承认我是进来看头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直接一个达不溜往上了

不走弯路,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其他控的话,是不是直接外挂个黑羊就行?

要看控是否支持crsf,不走crsf,走ppm,延迟就大了,黑羊的优势就没了。

网友:
直接大疆fpv……

网友:
总之你的要求太高了。那头像不错。

网友E:
看在头像的份上说两句吧,希望对你有用,elrs稳定不输黑羊了,模拟图传1w接收机用个平板飞高一些几公里图像没问题,飞机就上6s的动力绝对足,飞惯6s再去飞4s真不适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控是否支持crsf,不走crsf,走ppm,延迟就大了,黑羊的优势就没了。

futaba 14sg可以完美适配吗?
我看有这么弄的,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utaba 14sg可以完美适配吗?
我看有这么弄的,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14SG不能完美适配crsf,只能走ppm,因为14sg无法支持crsf通讯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SG不能完美适配crsf,只能走ppm,因为14sg无法支持crsf通讯协议。

哦哦,感谢告知。
还好手里还有个乐迪at9s pro 看了一下网店介绍刚好支持crsf。控差了点,不过还算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继承的东西不多。小白控飞飞小机还行,飞五寸还是有失控风险的,所以得搞个至少可以外置高频头 ...

elrs有三个频段,分别是: 2.4Ghz、915hz和868hz,选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lrs有三个频段,分别是: 2.4Ghz、915hz和868hz,选哪个?

看需求。
        868频段是给欧洲用户准备的,国内应该不发售,因为这个频段在国内应该不是开放的。
        915频段是给极致远航玩家准备的,1w应该能拉距到100km级别。最高刷新率200hz。穿越机也能用,但没必要。
        2.4Ghz是最推荐的。首先,2.4G频段是合法频段,其次,2.4的带宽更大,支持500hz高刷新率(遥控要支持)。可能不少玩家被天地飞乐迪之类的厂用的极易失控的2.4方案搞怕了,但根据我三个月使用2.4G方案的体验来说,elrs的2.4G方案是完全革新的,我平时飞只开50mw,失控和low rssi从未遇到过。在B站上也有不少2.4g频段的测评也可以参考。
      综上,看自己需求:对于追求极致拉距的固定翼远航玩家,选择915mhz频段的,对于其他玩家,都可以闭着眼选2.4Ghz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需求。
        868频段是给欧洲用户准备的,国内应该不发售,因为这个频段在国内应该不是开放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可以继承的东西不多。小白控飞飞小机还行,飞五寸还是有失控风险的,所以得搞个至少可以外置高频头 ...

感谢畅娃哥的建议 小弟虚心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在头像的份上说两句吧,希望对你有用,elrs稳定不输黑羊了,模拟图传1w接收机用个平板飞高一些几公里图像 ...

太感谢大佬的建议了 小弟虚心学习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畅娃哥的建议 小弟虚心学习了

过奖了,一起学习

网友:
我最近也想入坑,但是发现门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