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550有些重,飞着肉,想升级600需要哪些配件呢?

楼主(2021-11-07):
如题有没懂得,本来以为拉长尾巴就行了。好像要换的东西有点多,有没大佬指点下,顺便问问升级手感如何。要不要改600呢

网友:
最重要的是升级电调到12s,换电机kv降一半,电池12S,桨用550也是可以的,飞起来比6S暴力

网友A:
我本想搞12S的KDS600:,电池电机都花了1K多,配件都准备齐了就是没动力搞了,四台380级轮流飞爽歪歪,技术没到家飞大机无任何意义,只会加速退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本想搞12S的KDS600:,电池电机都花了1K多,配件都准备齐了就是没动力搞了,四台380级轮流飞爽歪歪,技术 ...

感觉这个牛!复飞了就上4台380啊,厉害!都是什么机呢?380有好几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牛!复飞了就上4台380啊,厉害!都是什么机呢?380有好几款。

两台470+两台XL380

网友:
厉害!不怕炸进度就快了

网友C:
12s logo550  TG550 飘过, 动力够大   牛顿就无法影响我
来自小程序

网友:
不是飞机重的问题,是6S飞550基本上是电池极限了

网友D:
vincent722发表于 2021-11-7 20:56

我本想搞12S的KDS600:,电池电机都花了1K多,配件都准备齐了就是没动力搞了,四台380级轮流飞爽歪歪,技术没到家飞大机无任何意义,只会加速退坑

我只有一台 450L 两个电,现在的我修机都修到“加速退坑”了,螺丝及个部件都不顺。想换机了,到底是一步到位‘搞大机’好,还是再搞一台 450L好?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是买550改6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一台 450L 两个电,现在的我修机都修到“加速退坑”了,螺丝及个部件都不顺。想换机了,到底是一 ...

我曾经四五台450同步在进行,最后都慢慢放弃了,最后只剩一台直驱450还没试飞,不过我只在不能飞470的时间里来搞450,宝贵的时间还是用来飞470,450飞起来各种问题,就算换了冰人尾巴、1102舵机这种对450来说算是精品的配置,450还是各种问题,我花一个小时从0组起来的470首飞即是接近状态最佳,根本不用这调那调的,如果真是想深耕技术这个方向的,还是尽早转型飞380级别的机子,现在380大桨才40元,炸鸡成本算比较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s logo550  TG550 飘过, 动力够大   牛顿就无法影响我

我的KDS与TG杂交的12S 600机装机到就差装舵机摇臂和拉杆了,但停住了,专心多台380加强训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四五台450同步在进行,最后都慢慢放弃了,最后只剩一台直驱450还没试飞,不过我只在不能飞470的时 ...

380大桨40块?求链接

网友:
某鱼只有一家卖40,我已经囤了30副,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一台 450L 两个电,现在的我修机都修到“加速退坑”了,螺丝及个部件都不顺。想换机了,到底是一 ...

破450,谁买谁懂。搞一个X360,或者预算够就直接380也行。然后再弄一个550级别的,完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四五台450同步在进行,最后都慢慢放弃了,最后只剩一台直驱450还没试飞,不过我只在不能飞470的时 ...

哈哈,450其实是用来折腾的,500也是,我还想搞台500或450,不过配件好像就剩飞越了,晚了。x3也挺可靠的,免维护机型,一直飞到换轴承,不过塑料件确实没有470的质感,但也算另一种风格吧。450炸一次基本瘫小半年,时间花了,怎么也修不好,不过金属感和窄机身还是无法放弃。

网友E:
550飞着肉,是不是更适合当练习机呢?如果确定要上700,还有没有必要先550练练手啊?对于从450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450其实是用来折腾的,500也是,我还想搞台500或450,不过配件好像就剩飞越了,晚了。x3也挺可靠的 ...

论塑料机飞行质感,还是小兔子380手感好,前提是尾巴要换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0飞着肉,是不是更适合当练习机呢?如果确定要上700,还有没有必要先550练练手啊?对于从450走过来的。

除了炸鸡成本高。550更合适练习。比360级别稳太多了。基本功时不容易被风吹漂或托起来。昨天刚飞X3和550妙,小鸡除了不怕炸鸡和危险性小得多,不然真不想飞小鸡,如果你有够宽场地且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