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7008接收机故障

楼主(2021-11-08):
1年前炸机把futaba7008接收机模式切换按钮炸丢了,但是能继续使用就没管,只不过偶尔通电亮红灯,需要重新对频,昨天突然死活对不上频一直是红灯,拆开接收机自己焊了2根线,重新切换到B模式后又能对频了,但是重新上电仍有大概率亮红灯无法对频。想问下有人也出现过这种状况吗,接收机自己修过厂家还给付费维修吗?

网友:
可以付费维修,还有专业仪器检测,非常不错。

网友:
搞成这样,本来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可能要翻倍了

网友:
F家的东西只要私自拆开维修,要交罚款估计维修费很高

楼主:
哈哈 好吧,那我还是将就用,再买几个黑羊的接收机

网友A:
脱焊了,重新补焊一下搞定。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有的表面看OK,可能是线路板皮剥离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焊了,重新补焊一下搞定。

主要就是不知道哪里虚焊了,表面看不出来,能给个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有的表面看OK,可能是线路板皮剥离基板。

主要就是不知道哪里虚焊了,表面看不出来,能给个方向吗

网友B:
顺着天线往芯片那边找找看,好焊接的不行都点焊下。芯片的话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帮吹下。好说话的基本上可以免费。另外翻翻老贴,论坛里i好多电子高手,修电调、修主板都OK的,可以私信问问,他们不一定能看到你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天线往芯片那边找找看,好焊接的不行都点焊下。芯片的话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帮吹下。好说话的基本上可以 ...

好的  多谢

网友:
如果能找个修手机的朋友就会很方便。他们有示波器,找故障点,尤其是信号类的特别方便。 当时我有一个高频头,用3S电池时候给击穿了,用设备给查出来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