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S遥控能用头追模块吗?

楼主(2021-11-08):
如题,天地飞ET16S遥控能用头追模块吗? 如果能用,操作是如何设置.

网友A:
只要有ppm模式就可以 具体怎么设置你问问卖你头追模块的卖家

楼主:
也不一定有PPM模式就可以用头追,还要有相应的功能。我问卖家,也自己也搞不清楚

网友B(2022-03-13):
用模块输出的信号,送入ET16的教练接口,再把遥控器内的教练接口设置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