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这个遥控器还能修吗

楼主(2021-11-09):
遥控器出现这个界面,返厂之后人家也修不好

网友A:
咸鱼有修的。试试吧。怎么弄成这样的,断电了吗

网友:
自己升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大哥你这遥控是在工地上遥控打混泥土吗

网友:
是不是木器厂车间里发掘出来的?

网友:
返厂无法修复?咸鱼试试。貌似应该是存储芯片问题。

网友B:
能开机,刷个系统大概率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刷个系统大概率解决问题

网上没有刷系统教程
来自微站

网友:
这是当年DX、DSX7上的毛病想不到能跑到14SG上。有动手能力的可以尝试拆机,拔插纽扣电池重器存储电路。运气好可以修复。
遥控器使用时避免开机启动阶段关机, 关机后要等几秒再重启。。。

网友:
就是程序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