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的乐趣,入门MINI-D蚊车

楼主(2021-11-10):
收到发现电机座坏了,58块钱的CNC件一咬牙一跺脚还是没买,从此开始了一边玩一边针对个人觉得值得优化的地方设计对应的零部件1、更换电机齿,使用更小齿让电机输出更线性(从玩具车扒拉的),配套电机座重新设计
2、新增前轮防护+配重放置位(CNC的图纸用来打印强度还是不太够,轮杯的螺丝孔已经完全松了),新买的还没到。
3、后轮角度拉杆延申底座+配重放置位(原设太靠近避震了,还容易卡到)
4、中置陀螺仪平台(因为后驱没用二楼版,设备摆放仅能叠叠乐很影响布置)
5、舵机斜向摇臂(避让拉杆长度6mm,使得舵机摆动更接近水平)
6、转向拉杆平衡杆(解决因为一前一后串起来的原设计导致左右轮转向角度偏差,目前相差不到1mm)

<

网友A:
电机座3D打印可以用尼龙材质
<

楼主:
展示一下使用了连杆带动方向的效果,角度啥的可以做到最大,但结构上已经会打到前避震所以最大角度就这样了
重点是可以解决左右转动角度不等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3D打印可以用尼龙材质

没用尼龙,就普通PLA高填充,后驱不用太大动力,如果能贴一片散热或者加风扇应该是没啥问题

网友:
我也有伊朗蚊车-D 也改装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