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做车的 可以用无刷减速组了 RC无刷调速混控器

楼主(2021-11-10):
无刷减速组标榜自己高效节能长寿命, 但其信号一般是pwm, cw/ccw 与 RC 信号不兼容,  通过"RC无刷调速混控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轻松做一个履带车.
视频见 https://v.qq.com/x/page/a3307llivcf.html

使用电机是,  这电机力量很一般, 可能最慢速的,才能达到厂家宣称的扭力

调速混控器是

使用方法:
1) 购买符合要求的,带电路板的 10K左右pwm驱动的无刷电机
2) 把无刷电机的线头焊上板子的焊盘上 ( 无刷电机 + - 切不可焊反)
3) 上电测试无刷是否正常
4) 拨动板子靠上2个滑动开关,调整2路电机转向
5) 拨动板子第3个滑动开关,设置是混控还是独立模式

网友A:
没必要用无刷啊,有刷这种带减速组的便宜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无刷啊,有刷这种带减速组的便宜的要死

有刷也要20吧,    这个不只可以接无刷减速组, 还可以接步进电机控制器, 带板的风机等.

网友:
普通有刷电机 大功率有刷电机
普通无刷电机
大功率无刷电机(需要自己适配减速箱)

网友:
这个好~!可以比例控制

网友B:
能实现瞬间正反向吗? 可以支持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瞬间正反向吗? 可以支持多大功率的电机?

能实现瞬间正反向吗?  取决你减速电机控制板.   双混调速器瞬间就给了信号,  视频中的减速电机没问题 (   高速风机惯性大,急刹会损坏, 所以人家控制板设计了缓冲)

可以支持多大功率的电机?  双混调速器 只是生成信号,   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