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机的选型,请教飞过的老鸟

楼主(2021-11-10):
本人新手,刚会飞3D的板机、塞斯纳等,也就会一点点横滚倒飞之类皮毛技巧,现在想进阶试一下F3D或F3A机型
淘宝选择一款机型,外形像fms的样子和尺寸,但价格比较实惠,请教飞过此款的老鸟谈下感受,敏捷性、准确性怎么样?失速点高不高?拿来练习3D动作是否得心应手?

另外一个身边的朋友,想买下图这款15E,感觉价格小贵,我们也都是萌新,刚接触玩了不久,望各位指教下。。。
这款只是轻木-泡沫-魔术板,为什么这么贵?感觉性价比不太够,看看结构炸鸡修复的成本也不低,是不是有其他飞机可以推荐下。。。

网友A:
飞过FMS的这个小3A,动力很充沛,垂直拉升。然后做动作还是可以的,不是专门的3D机,但练习一下航线/侧飞/倒飞这种基本功挺好的

楼主:
反复搜索论坛中关于15E的帖子,大部分的配置都是 朗宇x2216 kv1250,1150桨,好盈天行者40A,银燕08ma舵机,电池花牌3S1300

请教下,只做普通3D练习,不剧烈暴力操控(其实也没那个水平)
1、朗宇2216 1250电机是选2代还是3代?区别很大吗?
     朗宇官方2代电机参数中好像没有选配1150桨,但看官网参数推荐选配桨是APC1047        11.1         29A        1350g        322 W。离满负荷功率392W尚有一些距离。大家在实际使用1150桨,会不会出现电机过载的可能?

2、银燕金属舵机,一定要数字的?模拟的不行?(主要还是银子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FMS的这个小3A,动力很充沛,垂直拉升。然后做动作还是可以的,不是专门的3D机,但练习一下航线/侧飞/ ...

会不会速度太快,不利于起降? 失速点会不会太高,容易失速?

这款山寨的仿FMS,飞起来和fms区别大吗?

网友:
不要犹豫,至少也要买轻木骨架的pp机,精度、刚性才有基本保障。我没飞过fms的但是飞过下面这个,和3d基本不搭边

网友:
基础动作练习不要用骨架机,拿板机练。扭力吊、蛇滚圆周基本过关就可以买架30e或者70e进阶了。

网友B:
我一直飞3D机,可能因为岁数原因水平很菜。我飞的3d机从板机、天翼、未来15e、天翼30e、EF70e、还有74寸的83寸都有。练习过程中天翼15e前前后后炸废的超过10架。
我的建议是一;选择天翼或者未来的15e(PP)机
                二;配置方面2216电机没错但kv值可选980或者1000,电池4s1000-1300。
                      至于舵机模拟数字都可。

网友C:
FMS练飞行技术就不用想了,偏向于娱乐性。可以看看飞3D的都是玩的什么飞机就知道了。如果不认识没关系,慢慢深入就懂了。

网友:
看了各位的建议,我也准备买个板机开始练习基本的动作

网友:
这级别,不太用纠结电装,接标准或大多数飞过的电装即可。都是过度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飞3D机,可能因为岁数原因水平很菜。我飞的3d机从板机、天翼、未来15e、天翼30e、EF70e、还有74寸的8 ...

多谢指点,不胜感激。
但今天11节多处下单,15E大部分商家都没现货,忽然看见FMS有 RocHobby 1100mm MXS V2升级版特技3D版本。 PNP打完折865元。
预估扣除电机100 电调50 舵机160,算起来空机也就是550左右。和天翼未来空机差不多价格,毕竟有现货。
现在请教大家
1.这款是否可以替代天翼和未来的15E做练习使用?对于初级练习是否差异很大?
2.原装要求2200 3s 基本可飞5分钟,要是使用3s1500 是不是时间更短?望玩过此款的大佬指点下

另外我搜索了朗宇X2216二代电机参数表,发现880 1100KV在4S电池推力 和1250KV在3S电池推力差不多。是不是4s电池下推力相同,3s不如4s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练飞行技术就不用想了,偏向于娱乐性。可以看看飞3D的都是玩的什么飞机就知道了。如果不认识没关系,慢 ...

请帮忙看看上图这款新的FMS行不行?

买朗宇电机,买平轴电机还是后出轴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上图这款新的FMS行不行?

买朗宇电机,买平轴电机还是后出轴电机?

不行,和天翼,未来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要说EF啥的了。

网友:
真的不建议在蛇滚、吊机这些基础动作熟练之前用仓身机练习,练习成本太高。等到稳定不炸鸡了拿15e熟悉一下手感就可以换木机练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上图这款新的FMS行不行?

买朗宇电机,买平轴电机还是后出轴电机?

fms不是一家专门做3d机的厂商,他们目前做出来的飞机都不适合3d飞行。或者不止fms,所有纯泡沫、无骨架的3d机都是图一乐。连室内的专业f3p都是碳杆连接形成骨架,室外的仓身机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性价比这个东西我也质疑过,几片木板卖到成千上万?后来我买了个p51的轻木套材,一点点拼起来,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月。之后我就觉得以目前的人工成本,这个价格也情有可原。
再结合上面的结论“正经3d机要有刚性骨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推论:在当前技术条件,轻木骨架是专业3d机的唯一实用方案,又由于其制造复杂工时长,价格很难降低。
那么,也只能靠降低自己炸鸡的概率来摊低飞行成本了。学习南园猎鹰前辈的阿波罗50,两千起落不炸。

网友:
想学3D 就买八眼的EPP练习 想学航线就买FMS的小F3A FMS的3D机不是3D机 3D进阶可以考虑天翼未来的15/30E 都相当熟练了就搞EF的轻木机

网友D:
我认为15e根本算不上3D机,30e是3D的入门练习机,f3p除外

网友:
补充一下,fms之类纯epo的飞着飞着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15e根本算不上3D机,30e是3D的入门练习机,f3p除外

15e也算是有个骨架,变形倒是不明显,主要问题是太小、太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