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几个T槽螺母,烧了个主轴电机

楼主(2021-11-10):
8mm 组合夹具的T槽螺母不好买,买来的直接放不进去,要切薄一点。
正巧这几天想维护一下主轴电机,拆了,不想直接装回去,就换了个小无刷,几块钱的小无刷,24v,空载1.1A,干活最多2A多点,算下来大概30W,不到0.1NM。3mm小刀,一层0.1mm,修了几个T槽螺母。小电机热熔胶固定一下就可以

几年了,终于有了漂亮点的T槽螺母,以前只是用型材的螺母对付,软而且不好用。都说铝型材机软,那螺母应该有功劳。

搞了几个螺母,接错电,40v,小无刷烧了。几个螺母的成本是,一个电机加铣刀几把,还有买螺母的钱,一共2,30块钱。

接班人是大空心杯电机,电机挺大转子很小,磁力很强。按道理空心杯不是干这粗活的料。这空心杯被摔坏了,空载电流居然有2A,调整装配以后,1A,能用了。参数标得很明白,100W多点,最大约0.25NM。

网友A:
我也想了很久,想做也还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了很久,想做也还没做。

想烧电机还是做螺母?

网友:
做伺服主轴吧,我画了一个,主轴需要外协加工。有兴趣的一起打包做几根主轴,单做一根太贵

楼主:
这主轴看不太懂。轴承是前面15后面10?看起来个头不大,应该不是扭矩为主的选择。记得你以前做过轴心的。
继续捣腾无动力。
伺服就是个反馈吧。无刷已经反馈了,拆修电机就是想给有刷加反馈。原电机带了个200线编码器,坏的,换一个500线编码器的光头,时好时坏。准备在尾巴上打个洞装联轴器外接200线编码器。

网友B:
伺服不光是反馈,低扭才是特点。我这是200瓦的伺服。铣钢刷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不光是反馈,低扭才是特点。我这是200瓦的伺服。铣钢刷刷的

你这个电机用得溜,跑到8,9000转相当于有5,600瓦功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用得溜,跑到8,9000转相当于有5,600瓦功率了。

伺服电机就好比无刷比有刷,用了无刷你就不会想用有刷,同理用了伺服你就不会再想着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就好比无刷比有刷,用了无刷你就不会想用有刷,同理用了伺服你就不会再想着无刷

我的无刷小伺服不太好用,现在想干的事情就是把有刷电机加上编码器,换掉。

网友C:
你们铣刀都是买的啥牌子的,好用吗,我才买25LV铣床,端面用开孔器很好用,铣铝合金和普通钢材无压力,就是不知道怎么买立铣刀,主要做钢材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铣刀都是买的啥牌子的,好用吗,我才买25LV铣床,端面用开孔器很好用,铣铝合金和普通钢材无压力,就是 ...

分不清楚,各种乱买。西南的,二手的。

网友D:
就修这几个T螺母,用锉刀几下就搞定了,还用的着上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修这几个T螺母,用锉刀几下就搞定了,还用的着上床?

想都没敢想过。要干掉2毫米,还要做好几个,关键是只有金刚石小锉,小东西基本不下肉小电机小铣刀当耗材用,坏一个买3个,很爽

网友E:
一个角磨机多快.....................。

网友F(2021-12-16):
引用 网友E:
一个角磨机多快.....................。

真是巧了,新买T槽螺母都厚放不进,车床铣床都是新机且根本不会用。

也想角磨机应该可以,结果很慢,也不好操作。
最后是螺栓螺母锁住T槽螺母,用电钻夹持配合砂轮机暴力硬磨,效果不错,如图:

^_^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巧了,新买T槽螺母都厚放不进,车床铣床都是新机且根本不会用。

也想角磨机应该可以 ...

一看就知道你水平比较高深。T槽先是螺母不够用,然后是螺丝不够用
削薄这玩艺,还是铣比较快。平口钳固定好 ,好机器一两刀就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真是巧了,新买T槽螺母都厚放不进,车床铣床都是新机且根本不会用。

也想角磨机应该可以 ...

上车床,车    ,车刀便宜,正好是学习的机会。
螺栓螺母锁住T槽螺母,用车床夹螺杆,低速慢慢车,这不就是个学习机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知道你水平比较高深。T槽先是螺母不够用,然后是螺丝不够用
削薄这玩艺,还是铣比较快。平口钳固 ...

谢谢师傅,按指导铣了,的确比打磨省力多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车床,车    ,车刀便宜,正好是学习的机会。
螺栓螺母锁住T槽螺母,用车床夹螺杆,低速慢慢车, ...

谢谢师傅,按指导车了,比较磨、铣的方法,还是车最快、效率最高。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