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水做个卡盘扳手。太弱鸡了

楼主(2021-11-11):
就是用铝切一个方型钻了两个孔,顶丝拧一下。6061铝很软,留的螺丝位太少受不了大力。卡盘四个扳手位置,两个能拧动,另外两个实在太紧,顶丝都蹦了也不行。下次用钢做,连接步进电机自己拧,左三圈右三圈拧它让它顺滑。最好还能连电动螺丝刀,所以前截面是正方形,后截面是六角型。没有四轴,要琢磨怎么做。

网友:
这么搞笑....

网友A:
用内六角板手改一个

楼主:
能博君一笑已经收够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六角板手改一个

这主意好,平口钳夹六次,搞定六角型,再夹四次,正方形,扳手的精度要求反正也不高,正好10mm内六角手上有多的。一个cr-v把另一个cr-v敲出了几个坑。有坑的cr-v是5块钱一套的,猜不出是什么钢,碳钢不淬火?

网友B:
怎么不用根圆钢角磨机磨个四方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根圆钢角磨机磨个四方头呢?

手工水平差,而且也就是往机器做的方向发展的。试水。不等着用。

网友C:
淘宝上买一个多划算, 才十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一个多划算, 才十块包邮

实在做不出来的话去买一个。除了高高手,都是买比做便宜。不过太便宜的东西或者没有热处理或者处理不好。5块钱一套的内六角两次就被螺丝干翻了,5块钱的钻夹头好点,3次,崩齿了,绕开那个齿用力按小心用也能用,这东西扔还是不扔。。。

网友D:
直接选合适的四方键槽钢,另一头车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选合适的四方键槽钢,另一头车圆就可以。

那要先把车床做出来,时间有点长。今天崩了4把刀,再玩再崩就超预算了,争取明天做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要先把车床做出来,时间有点长。今天崩了4把刀,再玩再崩就超预算了,争取明天做出来。

cr-v钢的扳手出炉。
今天运气好,只崩了三把刀。四方每一个面装夹一次,六角形就累了,有的面要返工,台钳不好,装夹技术也差点。

三个不同的卡盘,图上的比较合适,另外两个能进去一半,进不去的两个都是内圆角,而且孔小一点点。

网友E:
哈哈哈   这种东西就没必要做了   一盒烟钱买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这种东西就没必要做了   一盒烟钱买一个就行了

应该买不到前四方后六角的,要连电钻,实现电气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买不到前四方后六角的,要连电钻,实现电气化。

前4后6?你的意思是做个专用电钻的扳手啊。。。。那自己用45号车完一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4后6?你的意思是做个专用电钻的扳手啊。。。。那自己用45号车完一洗就行了

现在也是雕洗,初级版丑点,以后多做几版改进改进。

网友:
玩笑开大了。

网友F:
我的钻铣床,换铣夹头钻夹头,要拧拉杆,都是用冲击批,非常快,几秒钟换完,不能拧太紧,我的得伟887是听到二,三下冲击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钻铣床,换铣夹头钻夹头,要拧拉杆,都是用冲击批,非常快,几秒钟换完,不能拧太紧,我的得伟887是听 ...

得伟887干这个活有点过于霸道了吧,听到三下,反应慢点来了4下会怎么样
而且钻夹头那个钥匙,手拧就能滑丝,能挺过电钻拧紧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伟887干这个活有点过于霸道了吧,听到三下,反应慢点来了4下会怎么样
而且钻夹头那个钥匙,手拧就能滑 ...

听到响二下就行了,三下,四下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