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螺丝孔如何攻牙(攻丝)

楼主(2021-11-11):
新买的奥兰多汉特,听说螺丝比如球头啥的是用力硬拧进去的,螺丝孔里面没螺纹。
请问如何拧螺丝才能防止螺丝孔裂开呢?
能不能用打火机加热螺丝,有点热量的时候拧进去,还是用手钻将螺丝孔钻大一点点。
多谢

网友A:
想钻大一点,得有合适得钻头,手还不能抖,否则一不小心就钻大了,不值得。话说如果材料过关的话,是不会钻裂的。除非质量太差,孔确实太小。如果你想钻的话,孔径达到螺丝外径的85%左右就行

网友B:
应该要先扩孔,扩到螺纹底孔大小再进行攻丝。螺纹底孔在度娘上都找得到。

网友C:
设计好的应该不会被撑开吧,可以用自攻螺丝开个头,然后再上普通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