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降落该怎么练习?

楼主(2021-11-11):
新手飞降落老摔怎么办,每次降落都会出现问题,不是被风刮跑了就是直接摔地上,现在都不敢带轮胎降落了,直接硬蹭地。模拟器都能安全降落,是不是心态有问题了?

网友:
模拟器和实际还是与区别。只能多练习。没办法。我也是新手,也是不断靠飞行时间来累积经验。然后就是看看你的飞机重心是不是合适,好像说机头稍微重点降落容易,毕竟要拉着拉杆下降,姿态容易掌握。不过也跟起落架位置有关系

网友:
多练习,低空,低速通场,飞机要平行跑道,飞机高度要保持住,不要一上一下。

网友:
之前老手也是说。越飞越低,越低,越低,保持住,然后就可以收油轻轻降落了。有时我也能降出几个很漂亮的落地。反正现在落地摔机还是少多了。多亏了论坛里各位老同志的帮助和教导

网友: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里边可以修改环境,加进风力影响。这个时候你要看风向表,先在风里边压着方向飞直线。
风大的时候,飞机在接近腰的高度进入地效影响,风力迅速减小。空速不足以提供升力,基本就是直接砸在地上,
所以要提前补油。

模拟器里降落的时候,注意航向要跟跑道平行,和接地线的位置,触地后不能弹跳。

网友:
接地这个过程要保持住机身水平,老模友称之为“吊住高度”,抬头落地会弹起,低头落地会拿大顶。

网友:
起飞降落都应逆风,尽力保持低空,初期练习低空通场,不考虑滑跑距离,所以应在大场所练习。
来自微站

网友:
首先你要说你是什么飞机,滑翔机和运动特技机的降落是天差地别的。

网友:
这个话题我比较愿意参与
既然是初学,就先不说使用襟翼那些复杂的装置了
前面有几位都提到,要多练慢速航线、通场,这是基础,还有尽可能逆风降落;
1、在你飞行的场地,心中要有个合适的降落航线,飞机着陆前,应该是沿着这个航道慢慢降低高度,如果不是,就选择重新给油拉高飞机复飞
这个降落航道是什么样的?可以看看老手的降落航线作为参考;
2、不管什么飞机(固定翼),降落过程,尽量不要通过推杆压低机头的方式来降低高度,而是通过降低速度的方式实现高度的降低
  如果你的飞机着地的时候,机身是头低尾高的,基本好不了,甚至是炸机式降落了
3、尽量在场地空域宽裕的地方练,一定要耐心的等飞机自己降高度,而不是推杆压机头,总之就是要稳住
  做到前面几点,一般都能降落的不错了。
如果做到这些飞机降落还是不顺畅,如出现弹跳等,可能是需要带油门降落了,但这些一般是比较重的飞机才会出现的。
我这个帖子有几个降落的视频,楼主可参考一下:重点是:落地瞬间机头一度不是朝下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4762

网友:
多看多练,有专门讲降落的视频。另外,练习一下3D机,然后降落根本不是个事。

其它飞机,窍门:多练touch and go动作,over。

网友:
这玩意多练,刚入魔一个月,纸飞机手接我一块电池练10次,几块电池下来基本上就很少很少失误了。后面慢慢的飞600克带起落架的板机,之后800克,1500克,4000克的飞机都能降了。现在飞场不好找,起降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技术差的基本上都被场地淘汰了,起降场地没50米,100米他们根本没法玩

网友:
只能练,可以飞稍微大一点的飞机,重一点的,然后开襟翼降落

网友:
炸啊,频繁炸啊,炸鸡百遍,奇迹自现

网友:
是否要油门和升降舱要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