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参谋参谋 小弟的配置单

楼主(2021-11-11):
小弟打算自组一台5寸机,多方参考学习,罗列出以下配置
大佬们帮忙看看 此配置方案可行吗?哪些需要改变或增加,或者不能用的东西呢

网友:
感觉这个遥控器不靠谱

网友:
预算多一点的话换个jumper t18 pro v2多好

网友:
       1、mark 4机架名气大,但其实算不上好装机和好飞。可以换罡v2或者小强机架。后者装机空间稍小一点。当然,楼主要是喜欢mark4也没啥问题。mark4也可以蹲蹲优惠,250r以下应该还是不少的

2、确认一下40a电调可以带动乘风2306。应该问题不大

3、平头哥二代选择没毛病,但一般商家搞活动的时候150左右可以买到,以前在壹号店看到过,楼主可以蹲蹲

4、tmotor的5146桨在搞活动,3r一套,前期练飞容易耗桨,楼主可以考虑。不过刚开始飞五寸可以多试试几款桨,然后确实自己的桨型

5、二手02c都要1200?!这也太贵了吧,现在这价估计能搞03或者02x,加个两三百都能收个03o了。02c二手应该在1k以下。楼主如果预算吃紧,不如先搞个br2代过渡,把预算加到遥控上,买个好的,一步到位

6、tlite算手柄控,同价位也有个板控tx12可选。两个性价比都不错,看楼主喜好

网友:
眼镜还是买新的,毕竟不是耗材,而且贴到肉的。

网友:
楼主头像好评

网友:
出幻蜂1w图传和平头哥1代摄像头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

第一现在电调能上32位最好,32位电调对洗桨抖动的响应根本不是16位可以比的。
第二如果上4S动力,那这台你就可劲造,练技术,啥时候摔得没法修了就换6S吧
第三mark4 的机架长,足够可以在后面加个gps。防丢机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图传天线用毛蘑菇头,就棒棒糖挺好的,轻便耐用。

网友B:
感觉配置不错了,不知楼主是不是已经会飞了,还是作为练习机,如果作为练习机,除了遥控要好一些外,其它实际上不必太追求,反正贵点便宜点的,都很快会炸坏。比如电机可以便宜一些的,机架也可以到某鱼上看看,摄像头感觉也没有必要贵的,第一步练习,还没有会飞的话,加高频头的意义不知道在哪里,等以后玩出花来了,玩的有追求了,可以再上高频头,也可以上高清,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必要买太贵的眼镜。实际上许多人走不到戴眼镜就出坑了。

实际上一开始买大家常用的便宜一些的设备就行,无论以后出坑,还是继续向下入坑,都很容易再出掉,也不浪费。

另外,最好准备两架机子,要不然,高高兴兴到了飞场,上电一起来,就炸了,坏这坏那的,耽误玩多扫兴!桨也买十几套,买耐炸的,而不是性能好的。

当然楼主如果已经是个熟练飞手了,就全当我没说。

说一点实际问题:我在MARK4机架上安装过曼巴40A那款电调,感觉这个电调尺寸有点大,安装时,总感觉电调前后会碰到机架碳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来说:

第一现在电调能上32位最好,32位电调对洗桨抖动的响应根本不是16位可以比的。

高版本BF没32位电调选项,能用出来差别么?

网友:
飞塔换F7,图传换rush solo,遥控换tango2,高频头信仰黑羊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版本BF没32位电调选项,能用出来差别么?

不用调啊,16位的开rpm需要重刷电调固件。不熟悉的新手容易刷废。买个32的装上就能开双向D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配置不错了,不知楼主是不是已经会飞了,还是作为练习机,如果作为练习机,除了遥控要好一些外,其它实 ...

谢谢大佬的建议已多装了一台6s继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