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没反应,但推横滚和方向舵电机就会旋转?

楼主(2021-11-12):
新买的BETAFPV pavo30,为何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没反应,但推横滚和方向舵电机就会旋转?

网友:
电子围栏?

楼主:
右横滚是右边两个电机转,
左横滚是左边两个电机转
左方向对角电机转,
右方向换另两个对角电机转
而且都是反转(向上吹风)

网友A:
陀螺仪安装角度设置错了,或者开了反乌龟模式。
不会调就返厂吧,毕竟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安装角度设置错了,或者开了反乌龟模式。
不会调就返厂吧,毕竟新买的

谢谢,你说的没错,问了客服,是进入了“反乌龟模式”,在“模式”选项了,原厂设置了“反乌龟模式”在“aux3“,我使用了aux3,所以触发了这个功能,由于显示选项全开,“反乌龟模式”在页面的很下面,看不到,随意下拉也看不到。所以一直困在这个死循环里出不来。。。。。。。。现在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

楼主:
感谢!。。。。。。。。。。。

问了客服,是进入了“反乌龟模式”,在“模式”选项了,原厂设置了“反乌龟模式”在“aux3“,我使用了aux3,所以触发了这个功能,由于显示选项全开,“反乌龟模式”在页面的很下面,看不到,随意下拉也看不到。所以一直困在这个死循环里出不来。。。。。。。。现在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开了反乌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