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不显示电流

楼主(2021-11-12):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不显示电流呢,刚开始还有,一推油门就没了,地面站可以显示电压电流,求指教

网友A:
os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1-12-15):
OSD硬件应该没问题,是固件版本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刷新的固件

网友B:
固件版本问题,刷新的固件

网友C:
你這是 ARDUINO + AT754E OSD IC

他可以 顯示電壓 好處理  電壓表可以外接  就是  1:10電阻  4.7K :  47K  這是 所有 F4 F7 飛控電路 都是這樣設計
顯示 電流 我個人覺得沒必要   第一 你要知道你 你這  OSD 板子 他可以處理 ADC 訊號 要配合倍率    你知道倍率  ?:? 每家電流表 都沒給 你要自己校正 還要有個 電流表 然後再調整倍率
這會搞死你  不是 電子科系 別搞那麼 複查  有電壓表 OSD 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版本问题,刷新的固件

是不是要买个工具才能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是 ARDUINO + AT754E OSD IC

他可以 顯示電壓 好處理  電壓表可以外接  就是  1:10電阻  4.7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