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遥控器/接收机 可以控制 无刷减速组 步进电机等了

楼主(2021-11-12):
无刷减速组标榜自己高效节能长寿命, 但其信号一般是pwm, cw/ccw 与 RC 信号不兼容, 通过"RC双向调速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RC也可以接步进电机,风机控制板等.

本品不能直接无刷的u,v,w 三相线圈, 必须接带有电路板的且有转向和pwm引出线的无刷电机 ( 多见无刷减速组)
使用方法:
1) 购买符合要求的,带电路板的 10K左右pwm驱动的无刷电机
2) 把无刷电机的线头焊上板子的焊盘上 ( 无刷电机 + - 切不可焊反)
3) 上电测试无刷是否正常
4) 如果希望电机反向,可以改板子后面cw/ccw焊点 (见下图)
5) 如果中位电机转速最大, 上下打杆转速反而变小, 说明控制器需要反向的占空比,可以改板子后面H/L焊点(见下图)

连接方式与常见非遥控调速板相似,  按要求接4根线, 霍尔反馈线不接

本品可以接步进电机控制板, 注释事项如下
1) 步进电机的控制板信号如果是光耦, 每个信号需要连接两个端, 把本器件BEC 5V(3P红线) 输出接到光耦所有正端
2) 步进电机不能调速, 要自己熟悉步进电机控制板的细分调节, 否则转不了
3) 步进电机只需要PWM脉冲,不需要随油门可变的占空比, 把油门上限调到 90%以下, 因为满油就无脉冲了.

可以使用的例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