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关于kbar接线问题

楼主(2021-11-13):
买了个兼容futaba的sbus接收机,接收机一头jst插口,插上自带的线,另一头是舵机线上的那种插头。几年前玩的时候是把电调供电线插接收机ch3,现在这个接收机没有ch3,怎么接线啊?是把电调直接接入k8供电吗?然后通过k8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的sbus线应该接在k8哪个通道?如果电调直连k8的话应该连接rxa、rxb、rxc其中哪个通道?
再此谢谢大家

网友A:
SBUS接RXC,电调我一直接接手机ch3,听说接RXB也可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接RXC,电调我一直接接手机ch3,听说接RXB也可以,没试过

谢谢中将先生

网友:
油门信号接rxA,电调给陀螺仪供电再给接收机供电,没问题

网友B:
错了,信号线是rx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信号线是rxb

好的,就是电调bec线接rxb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信号线是r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