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买不。

楼主(2021-11-14):
咸鱼搜到的离着很近,功能挺多的,卖家要价三千五,各位大佬看下合适不,

楼主:
想买个210之类的两千能搞定的,现在咸鱼上挂出来的很少,二手市场都是大家伙也不合适。

网友:
用下面的T槽定位,按论坛大佬们要求的精度,变化一下位置就得打表调试一次,固定功能使用的话还不如买个单功能的车床

网友:
这东西要是所有移动都是和车床大托板一样的,有丝杆家滑台的精度就厉害了,

网友A:
这个结构较少见,好似强度不错。重要的问题是每种功能精度都是要经常调整,使用起来不够方便。

网友:
精度可还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较少见,好似强度不错。重要的问题是每种功能精度都是要经常调整,使用起来不够方便。

确实,但是有限的钱能玩到多种功能也不错,就是转换的时候得打表比较麻烦。还没扣丝功能。

网友:
3500可以整个新的210车床了,当然加点钱,可以整个二手的250车床,当然整个二手的210,2300左右,。还得看成色。、

楼主:
那好吧,大家既然不建议购买了,在线求一个210之类的,谁有麻烦给推个链接。

网友:
建议不要买。看似多功能,实际上那个功能都不是它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