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人请教换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我刚入模不久,原来买了一个文盛的6通道遥控器,练习模拟器很不稳定,想换一个遥控器,想兼顾一下后期的学习,应该先短期过渡的MC8B,还是一步到位选择天地飞的ET12或ET16呢?

网友A:
一步到位比较好,但是你确定你最终的目标是T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比较好,但是你确定你最终的目标是TDF?

请问什么是TDF?

网友B:
这两个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遥控器

哪一个是?

网友:
天地飞是新手入门一步到位遥控器没错。以后随着技术和设备的升级,还得换遥控器。不过一般情况下,技术,设备和飞机还没来得及升级就退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TDF?

汉语拼音,天地飞 tiandifei tdf

网友C:
国产控有很对品牌,最近比较火热的是opentx系统的遥控器。可以多看看,哪款功能,性能,外观是你需要和喜欢的。

网友D:
钱够就一步到位,不要mc过渡了。天地飞很合适,学习能撑很长时间,以后升级高端遥控,有一个天地飞当备用也不错。我当初新手,一步到位的华科d10,性价比高不后悔,五六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钱够就一步到位,不要mc过渡了。天地飞很合适,学习能撑很长时间,以后升级高端遥控,有一个天地飞当备用也 ...

同是华控d10,不过第一个控是d7.然后买来当模拟器用了。现在主飞d10,换了高db天线,刷了系统。还是不错。除了没有电压回传,其他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控有很对品牌,最近比较火热的是opentx系统的遥控器。可以多看看,哪款功能,性能,外观是你需要和喜欢 ...

这种遥控器要么乐迪、要么睿思凯,颜值不爱。
ET12和ET16,您推荐哪个?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钱够就一步到位,不要mc过渡了。天地飞很合适,学习能撑很长时间,以后升级高端遥控,有一个天地飞当备用也 ...

D10是天地飞10吗?
ET12和ET16如何?
还有一个ET16S,您会如何选择?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华控d10,不过第一个控是d7.然后买来当模拟器用了。现在主飞d10,换了高db天线,刷了系统。还是不错 ...

ET12以上好像都有内置高频头吧,有电压回传吗,显示在哪里?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是天地飞10吗?
ET12和ET16如何?
还有一个ET16S,您会如何选择?

d10是华科尔的,好几年前停产的了。et12和et16我看价格差不多,都行吧。个人觉得16有点难看,不过还是看值不值。

网友:
d10是华科尔的,可以刷系统。不过这个开源项目应该没人维护了,已经停止更新了。其实,我现在看乐迪挺好,有电压回传,口碑也不错

网友F:
我的看法是,如果未来需求不明确,或者资金紧张,那就干脆MC6C这种简单便宜可靠的用一下;如果需求明确并且资金到位,那就楼上几位推荐的品牌型号按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需求选一个。用不上不下的MC8B过渡DUCK不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遥控器要么乐迪、要么睿思凯,颜值不爱。
ET12和ET16,您推荐哪个?

我玩直升机的,所以并不太多的研究遥控器,我是用futaba 14sg,习惯了。
如果是玩穿越机,要考虑外挂黑羊什么的。

jumper t16s 可以看看

如果一定要天地飞,选个够用的就行。很多通道这辈子可能都用不到,特殊行业要求除外

网友:
文盛的遥控器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看法是,如果未来需求不明确,或者资金紧张,那就干脆MC6C这种简单便宜可靠的用一下;如果需求明确并且 ...

目标是向F3P方向发展,也会接触点多轴,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2个月前买了天地飞,到手飞了2小时模拟器,显示屏触摸就失效了,果断退货,从此不在碰。
现在是X9D PLUS

网友G:
预算够就买个TX16S,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算是“一步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