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穿越机电调选择

楼主(2021-11-15):
大家好,我之前玩的4寸圈圈机,配置是6s电池,幻蜂F7 45安电调,1507电机
现在想升级5寸花飞的,之前的电机肯定要换,比如换成2306电机,那么45安电调需要换吗?我查了2306电机参数,如果用4s动力高KV值电机的话就要用60安电调,如果用6s动力低kv电机45安电调也行,是不是?

网友A:
哪怕4s动力,45安基本也够,而且越好的电机效率越高,同拉力电流越低。而且花飞很少满油门,楼主这套塔基本可以直接装五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哪怕4s动力,45安基本也够,而且越好的电机效率越高,同拉力电流越低。而且花飞很少满油门,楼主这套塔基本 ...

当然,这都是基于45a不虚标的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这都是基于45a不虚标的推论

网友B:
花飞45A够用,不过你用这个4寸直接升级要换的件有点多,不如直接再来一架5寸,将来有两架想飞哪个飞哪个。

网友:
5寸2306高KV值,4S电池的话,45A理论上够,但感觉保险起见,还是应该选更大一些电流的。一是可能电调电流值虚标,另外也要考虑异常情况,炸机,堵转,满油大动作等。或者直接上6S电池低KV值的电机,45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飞45A够用,不过你用这个4寸直接升级要换的件有点多,不如直接再来一架5寸,将来有两架想飞哪个飞哪个。

要换机架和电机,从新配个5寸的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足够了

网友:
电调选择先看选用电机最大电流,2306电机,最大电流也就在40A以内,以TMOTOR为例。
一般选择电机最大电流的1.5倍的电调,主要考虑炸鸡电机堵转,电调的耐电流能力。当然不考虑价格和重量因素下,选用更大耐电流电调。

网友D:
我自己4s动力,曼巴40A电调,2306  2400kv的电机,花飞毫无压力,建议楼主看看参数表,电机配上不同桨叶的最大电流值,小了不够,大了浪费,

网友E(2022-03-31):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4s动力,曼巴40A电调,2306  2400kv的电机,花飞毫无压力,建议楼主看看参数表,电机配上不同桨叶的 ...

很久没接触这个了   想问下这个45a电调是一个电机45a还是像飞塔那样总共4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久没接触这个了   想问下这个45a电调是一个电机45a还是像飞塔那样总共45a的?

我的印象应该是单个电机额定最大电流 ,4个电机最大电流就是180A  支持180A放电的电池起码要100C以上了。百分百油门也未必能达到,这只是个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