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f3飞控组装四轴使用方法

楼主(2021-11-15):
手机版调参软件app,speedybee1.2.6版支持bf3.1.5固件。
betaflight10.7.0手机版需要Googleplay更新view才能用。
SP RACING F3_EVO_Brush 有刷飞控 空心杯Tiny 室内穿越飞控
1、在飞控刷程序或者调试时,必须拆除螺旋桨!
2、飞控默认已刷F3 EVO 1.13.0程序,如重新刷固件,请在CF配置软件的CLI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
3、请将最大油门值设置为2000,可以有效增加飞行时间。
产品名称:SP RACING F3_EVO_Brush 32位 有刷飞控
厂家编号:F3_EVO_Brush

1、F3_EVO_Brush是在SP RACING F3 EVO的基础上改版出来的,是一款基于SP RACING F3 EVO固件的32位有刷飞控。
2、完善的电源输入方案,使得飞控支持1S(4.2V)和2S(8.4V)供电,2S供电可以带来更加暴力的飞行体验。独立设计的电路结构,自带增压降压技术,无论是1S或是2S电源输入时,UART1/2输出5V,UART3输出3.3V。
3、采用STM32F303CCT6+MPU6500,先进的F3硬件平台保障飞行更加稳定。
4、配有大电流NMOS管,工作电流每路可达10A以上。并且每路电机都配有续流二极管。
5、支持PPM,SBUS,DSM接收机信号输入。
6、带电池电压检测和蜂鸣器接口。
7、支持目前世面上几乎所有空心杯马达,包括1020等巨无霸级的空心杯。
8、PCBA的外形尺寸是:22mm*32.5mm,PCB板厚:1.2mm。

接收机配置:
1、DSM接收机直接焊接在DSM接口3.3V,GND,RX3,CF软件里配置UART3.
2、PPM和SBUS接收机焊接在UART2的GND,+5V,RX2上面,SBUS信号在CF软件里配置UART2.
通电前的注意事项:
电池电压选择,默认出货是1S(4.2V);
需要2S请先把1S的短接点断开,然后把2S的两个焊盘短接上。
严禁同时将三个焊盘一起短接。
这飞控3种输入模式 ,ppm,地平线卫星,还有sbus ,考虑到成本,我选择了 dsm小卫星

接线如下,卫星可以直接去掉插头直接焊,红色的是电源,黄色是信号,地线焊中间

对频 方法

对频方式有二种
第一种使用支持卫星连接的接收机,因为卫星没办法单独和遥控器对频,所以要用DSM接收机来对频,在把卫星焊接在接收机之前,接收机插上对频线,接收连接卫星,楼主用的是D7E,当接收插好对频线后通电,接收和小卫星的红灯此时会快闪,然后遥控器点启动对频,等到接收机红灯慢闪的时候就表示已经对好频了,这时断电拔掉小卫星。固定遥控器生成的id码,遥控器别关,飞控接电池试一下,如果红灯常亮就表示对频成功,可以执行卫星和飞控的焊接了

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如果通电电机就转,在命令行模式下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就行。pid默认就可以飞了,飞行模式推荐自稳,其他的就和无刷f3的设置一样了
原贴地址:https://tieba.baidu.com/p/4743549474
有刷f3飞控连dsm2卫星接收机,命令行对频方法:

前几天过年,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把13年买的devo7e翻了出来。看着遥控器还是有蛮多感伤的,不是因为回忆当时飞行的岁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正式起飞。。。。。。是的,因为银根紧缩买不起套机,加上当时航模吧里全是直机和固定翼,恩,最喜欢晒得就是提控回家和被螺旋桨打得血赤糊拉的,给我留下了阴影。于是,我瞄准了空心杯加MWC。。。
不说了之前了,进入正题因为我本身有DEVO7e嘛,所以就本着能省一分是一分的原则,买了这个套餐

看商品详情的时候就曾经有疑问,DSM2对频?对频不都是两个按钮吗?这是啥,为啥还有命令行
但是,注意!但是,本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我直接拍了下来

对好频后断电,重新连接地面站,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0保存,断电,接电池就可以飞了。

AUX是辅助通道,我试了下我只有AUX12有动作
ARM是解锁
正常解锁方式是油门摇杆最低、方向最高解锁,如果你是左手油门的话是油门摇杆右下拉
这个功能就是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设置一个辅助通道专门用来解锁上锁。
ANGLE和HORIZON是两种我觉得比较稳的自稳方式,可以试一下,反正在我这里都不稳。。。
好的,这就完了,接下来上拔掉通讯线,插上电池起飞吧!建议先在室内试试,省的自己飞走不是......
奥顺便吐槽一下这个设计,飞控板USB口在下面,插着通讯线的时候根本放不平好伐。
ACRO 手动模式:在此模式下,飞行器不会随着Roll、Pitch、Yaw的摇杆后回中的时候自动恢复中间位置。例如打了Roll摇杆向左后,再把Roll摇杆回中,而飞行器还是继续向左横滚而不会恢复水平,只有把Roll摇杆打向右,飞行器才会向右边方向横滚而有可能恢复水平。
CF界面上没有一个叫“ACRO”飞行模式的配置,当多段开关打到的档位没有设置为其它模式的时候,就是“ACRO”。也就是如果没有设置任何飞行模式,起飞的时候就是“ACRO”模式。
ARM 解锁开关: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是解锁开关,可以不通过“油门杆向下,方向杆向左”的方式而直接用这个开关解锁和上锁。
ANGLE 传统自稳模式:摇杆回中的时候,飞行器自动恢复中间位置。建议用这个方式来起飞。
HORIZON 自稳模式,摇杆打在一定比例前是“传统自稳模式”,超过这个比例变为“ACRO(运动)模式”。也就是轻柔控制是自稳模式,暴力操作是运动模式。
BARO 定高模式(要所谓豪华版的F3飞控带的气压计才有用):通过气压计把飞行器固定在当前的高度,可以配合“ANGLE”一起使用。
AIRMODE 简单理解是一个增强PID控制的模式,让飞行器更加受控。
MAG 锁头模式:固定飞行器头的方向。
HEADFREE 无头模式:无论飞行器的头在哪里,如果你向前推Pitch摇杆,飞行器就会飞离你,向后推Pitch摇杆,飞行器就会飞回来。这个模式对新手比较好用,当出现无法判断飞行器机头方向的时候,切到这飞行模式能把飞行器拉回来。
HEADADJ 头调整模式,以起飞时候的方向为“头”来执行“HEADFREE”。
BEEPERON 开启BB响: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当飞行器炸鸡时候,开启BB响有助于找到飞行器失落的位置。
OSD SW OSW开关: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用于开启或者关闭图传的OSD。
BLACKBOX 黑匣子: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用于开启或者关闭黑匣子日志记录功能。
FAILSAFE 失控保护: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手工激活“stage 2”的失控保护,用于测试失控保护是否生效。
GTUNE 自动PID调参:这不是属于飞行模式,用于激活自动PID调参功能。

原贴地址:https://tieba.baidu.com/p/557723 ... 175728#118496412865

任意角度解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