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期不用的全新锂电池如何保存,谢谢!

楼主(2021-11-15):
        各位老师,我现在基本属于半退模状态,手上又有4块全新的锂电(买来一次都没充放过)长期保存的话是像现在不充放保存好,还是经常充放保存好(手上有几块用过的锂电经常充放目前电池状态不错偶尔跑次船很有力),不知怎样存放比较科学规范因此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本人也是这么保存的,如果有条件,一周充放一次,3.85保存,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一月充放1次,3.85v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本人也是这么保存的,如果有条件,一周充放一次,3.85保存,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一月充放1次,3.8 ...

谢谢回复,我用过的电池可能3-4个月充放一次。

网友B:
平衡充锂电储存模式,令每单体电压达3.85V,干燥报纸包好+塑料袋外裹,冰箱冷冻室储藏...
每3~6个月干爽环境拆裹,复查电压一次,再次打包,恢复冷冻室储存;
如再次使用,冰箱冷冻室取出包裹,室内常温放置1~2小时...
裹解,取出电池,复查电压,平衡充不大于1C充电倍率4.2V单体满充,再不大于1C放电倍率放电至单体3.7V...
之后再次充满,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充锂电储存模式,令每单体电压达3.85V,干燥报纸包好+塑料袋外裹,冰箱冷冻室储藏,每3~6个月复查电压 ...

谢谢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