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来人,有没有人在户外使用过吹焊热风枪?

楼主(2021-11-15):
户外玩机,有时坏了设备,一般用电烙铁就可以简单维修一下,但有时可能需要用到吹焊热风枪,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介绍一下,比如用哪些设备,经济实用的。倒是有锂电热风枪卖,但便宜的也要上千元,用不起。

网友A:
户外作业么,要是自己在家用安泰信,快克几百一个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户外作业么,要是自己在家用安泰信,快克几百一个热风枪

家里没有问题,我一直使用878D,风枪与烙铁一体的,直接用市电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就想如果在户外,如果飞控或者电调之类的一时坏了,有个能接锂电池的风枪的话,随时就可以维修一下。刚才定了一个二手的大功率逆变器,到时候接上锂电池,不知能不能给热风枪供电。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户外临时用那就T12,用航模的两块3S串联起来就可以

网友:
户外要是能用到热风枪的维修级别,那还是回家修比较好吧

网友B:
吹电路板吗?如果只是吹吹热缩管打火机就行哈哈,逆变器功率可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电路板吗?如果只是吹吹热缩管打火机就行哈哈,逆变器功率可能差不多

吹焊电路板,拆芯片。
热缩管一直用打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