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的设置项目困惑

楼主(2021-11-15):
一直搞不懂MB里的这两个设置项的设置对飞机的飞行具体表现在哪,一个是螺距加速,还有一个是升降舵预设补偿。请知道的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A:
这个菜单我都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菜单我都是默认

我是想知道这两项设置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这两项设置是起什么作用的

升降舵补偿就是  字面意思,螺距好像是每次给螺距后在原给数据上会 多一点量,造成爆浆或者机械停顿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补偿就是  字面意思,螺距好像是每次给螺距后在原给数据上会 多一点量,造成爆浆或者机械停顿感。

谢谢解答,请问补偿升降舵预设在操作中飞机会有什么表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补偿升降舵预设在操作中飞机会有什么表现

给大螺距时低头,就加一些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大螺距时低头,就加一些补偿

原来是这样

网友D:
这是哪个版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版本 ?

3.12

网友D:
不更新到 5.2.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更新到 5.2.x

铝壳底座的老mb了,应该更不了,也不会弄

网友:
铝壳没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