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桨夹拉杆垂直问题

楼主(2021-11-16):
自己的x360飞了一段时间了,发现这个桨夹拉杆不90度垂直于十字盘,大概歪3度,如果大动作估计还会更歪,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有必要解决一下吗

这个球头正常来说都是正好靠在一起才对,不知道富丽这样设计长一点有什么含义

网友:
没什么影响,两个摇臂拉杆肯定是对称的,

网友:
看样子是故意设计的吧。x3连杆没有这么歪。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水平的

飞着没问题吗

网友A:
这是泰世x3,原厂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
内含图片,点到帖子里看,楼上还有图片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垫片偏薄了,正确安装按理说应该垂直的。
不过按相位来说都是对称的,影响不大。

网友:
富丽就是这样设计的,没什么问题,我的也是歪的

网友:
上家伙事切啊

网友:
只有十字盘是水平的即可不影响

网友:
这个很好切,美工刀,一刀完事,切过

网友C:
几何关系上说,从正上方看,以十字盘球头到主轴为半径想像出一个圆,球头在圆上的切线要和横轴平行,这样变矩时正好产生90°的相位
在机子上,握着横轴、转动十字盘让相位臂拧麻花,放手后球头去到离横轴最远的点,相位就正确了。差一点也没关系,陀螺仪能搞定

网友:
这个叫什么补偿角(专业名字忘了),亚拓 小罗 富丽等都有。

网友D:
这样三角补偿角会变成正值 向挥舞时桨角会往加大挥舞的角度变化而加大挥舞 从而减小安定性变灵活 就像固定翼重心靠后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泰世x3,原厂的,你参考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应该是垫片偏薄了,正确安装按理说应该垂直的。
不过按相位来说都是对称的,影响不大。

其实不影响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三角补偿角会变成正值 向挥舞时桨角会往加大挥舞的角度变化而加大挥舞 从而减小安定性变灵活 就像固定 ...

多谢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何关系上说,从正上方看,以十字盘球头到主轴为半径想像出一个圆,球头在圆上的切线要和横轴平行,这样变 ...

OK
明白了

网友:
磨短手感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