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玩穿越的远方朋友—— 第五回 从开箱到起飞

楼主(2021-11-16):
第五回 从开箱到起飞!

  千辛万苦终于把飞机运过去了!希望拓海收到的时候我这篇帖子他能用的上。

简单易懂,我这篇帖子说的是小白从拿到飞机到起飞的全过程。穿越机和其它RC比,门道还是很多的!不过我拿最简单的买到手飞套装举例子争取能让小白看着这个就能解决,从开箱到起飞的全过程。

1、  开箱

像我这样排排好。看看缺了啥没有!

1、  大头天线

2、  平板天线

3、  FPV眼镜

4、  眼镜电源线

5、  遥控器

6、  电池

7、  电池

8、  飞机

9、  电池

10、  剩下的袋子里最多的就是螺旋桨。桨一袋一袋都是装好的。别拆封,用一袋拆一袋

2、  认识遥控器

按照图中所示平方别拿着,先将杆5-1放最下面。然后使用按键5-2开机。别碰5-3.

5-4、油门开锁、油门上锁

5-5、上怠速、中怠速关、下BB

5-6、上手动、中速率自稳、下自稳。

这里不要着急我这只开了够用的功能,遥控器很强大只是你现在用不上。

所有按键对应中文萌妹子语音,所有按键都背下来之后再说下一步的事。

最终保持,5-1最下面,5-2开机,5-3别动,5-4油门锁锁定位,5-5怠速关,5-6自稳位。记住这是待起飞的状态。

3、  认识穿越机

不用认识,都是调好的!认识也没用。掰掰天线,看看电机卡住,有没有运输磕坏的地方就行了。别的不用研究。

4、  通电测试

5遥控器保持打开,拿出8飞机,拿出679随便一块电池。拿出8-1插头插上电池7-1。电池只有一个插头一个方向能插进去别怕。插上就平放在地上。四脚着地,没事没有桨。

打开5-4油门锁,5-1慢慢向上推,一点一点推。直到电机转。电机正常转通电测试就结束了。先拔下电池,再关掉遥控器。

5、  上桨

打开一包T5046桨。找到桨上边的箭头。为啥给你5046?就因为箭头大好找!

拧下8-4、8-5、8-6、8-7电机上的螺丝。飞机四脚着地,螺旋桨箭头在上边,套在电机轴上。

桨的箭头有两个方向,顺时针和逆时针。这些你不要管,箭头方向如图所示就行。

6、  装眼镜

拿出3先装1。3-2和3-3两个位置都能装1看你喜好。没有方向拧上到底就行。

再装2,2有反正之分。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有字的那面朝前就对了!

最后装上电池,拿出4插在3-1处。4两边头不一样,有防反插设计,能插进去就对了。插不上就换个方向。那三块电池哪个都行,插7-1那种大的。

插上之后屏幕会亮,出现雪花。这就是装好了。电源加固了、频道锁定了、电池这三个随便用。拔下电池7-1。备用。

7、  上电池

装完桨就不要随便上电池。桨跟刀子一样。一定按我说的步骤来。

1、  按照第二部打开遥控器。开关放待机位,5-1最下面,5-2开机,5-3别动,5-4油门锁锁定位,5-5怠速关,5-6自稳位。

2、  按照第6部打开眼镜。出现大雪花待机状态。

3、  飞机反过来摆好,机身上有个电池槽。8-3、8-4拿出来摆两边,电池放中间。

4、  装电池,不要慌先插电源,拿出8-1插头插上电池7-1。

5、  绑电池,8-3、8-4穿过铁环,两个插头都要绑在8-3里面。按一下就贴好了。

8、  起飞检查

1、  两个插头都要绑在8-3里面。反过来电源线紧贴机身。如果没有重新执行第7.5步。检查完飞机放在开阔地。平放四脚着地。

2、  检查遥控器,飞行模式。目视飞机打开油门锁,给一点点油门让桨转一下。关闭油门锁。打开BB听是否响声清脆。都没问题关闭BB打开怠速。

3、  检查眼镜,插电池,检查眼镜里面的图像是否清晰。拧天线,检查天线2的方向是否向前,天线是不是都拧结实了。把电池揣兜里。戴上眼镜动一动看看画面是否稳定。

9、起飞?

到这里本文就结束了。你还是个新手。还不能起飞。

这次我给你发了好多桨过去。你主要用T5046C。这个桨新手绝配。高中低速都能用。低速的推力是所有桨里最好的。就适合新手地面飞,练悬停。

T5045C pro跟5046c没啥大区别,总体来看,5045高速好,5046低速更好。所以飞航线用5045更合适。

N1花飞用的,平常别用。你那个电机用N1效果不会太好

5047跟N1一样。适合更暴力的电机。你先留着。这个适合综合飞行或竞速。

5051纯纯的竞速桨,飞的越快,效果越好。低速差极了。以后等你竞速时候用。

你收到这包东西按照我上面写的,一步一步来!别着急。按部就班来!

学飞,请听下回分解。
大图追更看这里https://mp.weixin.qq.com/s/6O1ZJrf8D4LM4djnlJ0aeQ

网友:
讲解详细

网友:
这个电机太经典了 2204应该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A:
艾玛,卖个飞机感觉和我有的一拼啊。某鱼我给一个模友出了台小电直,录了好几个讲解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玛,卖个飞机感觉和我有的一拼啊。某鱼我给一个模友出了台小电直,录了好几个讲解视频。

好歹你还卖出去了。我这都没见现钱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你还卖出去了。我这都没见现钱儿!

打骨折的价格卖的。嘿嘿。 放着就是吃灰。换几块儿子玩的无人机电池。

网友B:
好详细。但是为什么是右手油门。学穿越是不是左手更好一些

网友:
这说明书很详细想起之前出给一个刚入坑的飞友一套涵道机架,直接带着那哥们装了一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细。但是为什么是右手油门。学穿越是不是左手更好一些

都可以!玩过游戏机手柄的,反美手比较好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