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futaba如何设置伟力k110?

楼主(2021-11-16):
新人入坑直机,之前一直飞固定翼和穿越机,现在想玩直升机。目前直机只会悬停,问一下入门选择伟力k110好的朗宇m2?如果用伟力k110的话怎么设置
遥控器
?对于遥控器设置一窍不通。

网友A:
如何对频设置控:
搜“futaba 1110”就能看见一大堆帖子
选什么机:
伟力110 便宜耐炸 草坪上随便炸,缺点很明显,动力弱,做3D动作要随着点飞机的劲。M2反之,动力强炸鸡之后可想而知。一看钱包,二看需求。
仅悬停不炸机 选啥都一样,想练手还担心炸鸡修理贵 那就选110。练手不担心炸鸡修理贵的那就随便选了 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建议先买K110,因为便宜,耐摔,等练得技术好了再上m2

网友B:
其实从以前伟力的911开始,一直都是性价比最厉害的。熟了以后可以上动力强劲的机器。

网友C:
朋友!找到设置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