唧筒研究明白了,建成一艏,在建一艏,展望一艏,气泵沉浮系统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楼主(2021-11-17):
找到一个https://forum.rc-sub.com/forum国外的网站,潜水很久了。 看国外大佬都是通气阀+气泵+一个微型高压储气罐(储气罐是黄铜焊的,这点可以搞定)

通气阀我理解的是连接到干舱并且装在顶部,当潜艇上浮时,通气阀是开启状态。
那么是怎么抽排水呢?

这样说对吗?
下潜:
下潜前需要把通气阀打开,气泵把水舱的气抽到干舱,干舱的通气阀又把气排走,这时候干舱气压平衡,水舱负压,水舱还有一个通水阀,当水舱负压时,关闭通气阀,打开通水阀,水自然吸入。潜艇下潜。(适时关闭通水阀,可以控制潜艇下潜深度。)

上浮:
通气阀关闭状态,通水阀开启,水泵从干舱抽空气到储气罐,然后打开储气罐气阀,高压气体排出,水舱高压,水被排走?

如果我这样理解的没错,怎么确保水能被高压气体“挤”出? 并且适时关闭桶水阀。

还是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网友:
上浮:
通气阀关闭状态,通水阀开启,水泵从干舱抽空气到储气罐,然后打开储气罐气阀,高压气体排出,水舱高压,水被排走?

------ 这个还是麻烦,感觉还是用化学方法产生气体更方便
------ 比如用小苏打+柠檬酸,把水放进来就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了

网友:
关于推进器的改进:
不必要非得尾部螺旋桨推进方式
这个模型的前发射管,尾部发射管都可以用作安装推进器的地方
除非要发射鱼雷

网友:
下潜:
下潜前需要把通气阀打开,气泵把水舱的气抽到干舱,干舱的通气阀又把气排走,这时候干舱气压平衡,水舱负压,水舱还有一个通水阀,当水舱负压时,关闭通气阀,打开通水阀,水自然吸入。潜艇下潜。(适时关闭通水阀,可以控制潜艇下潜深度。)

建议您还是先找个针筒实验一下
如何下潜跟上浮吧

网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

网友:
下潜:水舱顶部有一个通气阀,通气阀打开时,水舱底部水压的作用下水进入水舱,将水舱中空气从顶部通气阀挤出,潜艇下潜。

网友A:
上浮:气泵从干舱中将空气抽入水舱(水舱顶部通气阀呈关闭状态),空气将水从水舱底部被排出,潜艇上浮。潜艇上浮后,帆罩内干舱通气阀开启,由于此时干舱空气为负压,空气将自然流入干舱平衡刚才上浮时抽走的空气。

网友A:
这套系统叫SAS系统,由美国人David发明。整套系统的关键就是干舱平衡气阀和水密安全阀的制作,系统设计很巧妙,但是对制作有比较高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浮:气泵从干舱中将空气抽入水舱(水舱顶部通气阀呈关闭状态),空气将水从水舱底部被排出,潜艇上浮。潜 ...

谢谢解答,那看来我没有理解错误

问题就来了

空气将水从水舱底部被排出,需要多大的气泵能把水排出?
另外,我看都有一个储气罐,储气罐的作用是不是储气用来紧急上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看来我没有理解错误

问题就来了

一般的气泵就行,具体多大得看你的艇多大,一般的隔膜泵压力都够,只是泵太小流量就低,半天浮不起来。另外一个压缩气瓶确实是紧急上浮用的,是一套独立的GA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浮:气泵从干舱中将空气抽入水舱(水舱顶部通气阀呈关闭状态),空气将水从水舱底部被排出,潜艇上浮。潜 ...

不是太准确,上浮是先用水平舵上浮,将通气顶阀露出水面,通气顶阀打开舱内外气压平衡,再用气泵继续上浮。不可以直接用气泵进行上浮,这样产生的负压对仓壁不友好。其实这套系统的生产者已经在原理上说的很明白了,全部总结在PDF里,认真研读不可能出问题

网友:
SAS系统对于具有太大水仓的潜艇就比较费力了,上浮太慢。除非具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气泵。强烈建议各位模友把SAS系统开发者写的英文文档好好阅读,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想要了解它很容易,也不用去乱猜,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

网友:
SAS系统中,绝大多数潜艇都可以依靠舵效上浮让指挥塔露出水面,此时通气顶阀打开,只有少部分情况,不能依靠舵效上浮让通气顶阀打开,此时潜艇离水面很近,再用气泵上浮。所以不论如何,舱内要么不产生负压,要么产生的负压非常微弱。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网友:
rc潜艇在国内相当冷门,没有多少人愿意折腾这玩意,十几年前还好些,现在我觉得甚至有可能这项爱好就会在这一代人中走向消亡,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对于有幸体验过这项爱好的人来说这终究是幸运的。

网友:
关于David设计的SAS原始方案比较复杂,制作工艺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简化,让其变得简单可靠一些,否则投入的成本在大众玩家眼中是不受欢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系统叫SAS系统,由美国人David发明。整套系统的关键就是干舱平衡气阀和水密安全阀的制作,系统设计很巧 ...

大兄弟,方便私信个微信聊一下吗?整个人懵逼状态了

淘宝上的隔膜气泵我需要买两个吗?
A泵用来把水舱的空气抽走,然后水舱进水。
B泵用来抽干舱(外界)的空气到水舱,然后水舱排水。

隔膜泵不能做到和水泵一样一泵抽排水吗? 我还问了客服,客服说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兄弟,方便私信个微信聊一下吗?整个人懵逼状态了

淘宝上的隔膜气泵我需要买两个吗?

私聊

网友:
看一百个帖,不如亲手做一条

网友(2022-01-28):
很多种沉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