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动FPV新方向-高效涵道机 续航媲美甚至超过一般桨机

楼主(2021-11-17):
话不多说。先上视频

此款载机是FMS新出的90mm涵道毒蛇。开始说他有8分钟续航的时候我们也不信,一个涵道能飞这么久?直到双十的老板在我们面前演示。顿时眼前一亮。趁着双11,一次性购入4架。
高机动、高续航FPV载机就此诞生,画面比轻木桨机还要平稳,舱内空间也够大。为此我还单独设计了新的云台,不过最后发现,使用我原版的就可以放进去。完全没问题。
趁着上个周末赶紧去飞了一下。发现从此不碰190啦
飞行就不说了。稳的一B(关闭飞控情况),降落的话也不是很难,虽然第一次降落弹跳了下。之后的7-8次飞行,一次比一次完美,直道最后一次,完美的双机降落(视频中有)。
现阶段最完美的FPV低空手动载机就是FMS90涵道毒蛇。

网友:
漂亮,飞出来了新玩法

网友:
涵道续航8分钟确实是非常大的进步

网友A:
90毒蛇到底能续航多久?上次还看到说续航13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毒蛇到底能续航多久?上次还看到说续航13分钟的

13分钟是极限,不怕伤电池 是可以飞这么久。自己飞何苦跟自己较劲呢。飞个3500ma左右么可以嘞。你要飞掉5000ma 13分钟么问题,但是只飞一次么。

网友:
城里人属实会玩啊

网友B:
毒蛇的气动布局比较特别,翼展比机身还长,像架滑翔机,能长时间飞行不奇怪,只要不是骚飞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毒蛇的气动布局比较特别,翼展比机身还长,像架滑翔机,能长时间飞行不奇怪,只要不是骚飞暴力飞。

理论正确,但是以前的毒蛇涵道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续航的。致胜的黄赛的都飞过。保守一点也就3分钟。有滑翔的时候最多也就5分钟。这个8分钟续航,速度是不比半油以上的190慢的。

网友:
这视频拍的无敌了

网友C:
这续航很长么?我的6S马林,装2600的电池,开一档襟翼老爷飞,可以飞9分半钟,下来电压还有3.6V

网友:
第一人称降落吗 还没试过哈哈 这个感觉是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续航很长么?我的6S马林,装2600的电池,开一档襟翼老爷飞,可以飞9分半钟,下来电压还有3.6V

如果不开襟翼,飞行速度100km/H呢?

网友:
飞得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开襟翼,飞行速度100km/H呢?

100km的速度当然没有,七八十还是有的,但毕竟马林便宜的多

网友D:
不错,哈哈,有没有毒蛇第一视角全过程视频?欣赏欣赏!我也改了一个,只是地面试跑,还没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哈哈,有没有毒蛇第一视角全过程视频?欣赏欣赏!我也改了一个,只是地面试跑,还没上天。
装了就上呗,反正你有飞控,怕啥。至少不会飞丢了。

视频倒是有。但是3个G 10分钟的视频 谁看啊。就没上传
起飞后半分钟开录(起飞忘记按了)

8分40秒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续航很长么?我的6S马林,装2600的电池,开一档襟翼老爷飞,可以飞9分半钟,下来电压还有3.6V

空载电压3.6,带载电压已经低于3.6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了就上呗,反正你有飞控,怕啥。至少不会飞丢了。

视频倒是有。但是3个G 10分钟的视频 谁看啊。就没上 ...

毒蛇镜头太少不过瘾看这截图,看样子摄像头往后一点也不会影响视野了,我那个有点靠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毒蛇镜头太少不过瘾看这截图,看样子摄像头往后一点也不会影响视野了,我那个有点靠前了。

嗯,其实是越往后越好。但是太往后就不像真了。所以我们吧座椅切了。镜头在第二排的仪表盘前面

不过你这个仓罩切的真是,,从下面走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其实是越往后越好。但是太往后就不像真了。所以我们吧座椅切了。镜头在第二排的仪表盘前面

不过你 ...

天空端发热太严重了,我主要是想加强散热。能发下您的飞机的图传怎么装的吗?您的云台是个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空端发热太严重了,我主要是想加强散热。能发下您的飞机的图传怎么装的吗?您的云台是个什么样的呢?

有风扇适当的散热就可以了。夏天换风扇。
我用的一体云台。修改过的工程板,后来发现原版一样用。就没生产。只有自己用了。
队友还是使用我给做的原来的那个后仰版本

不过由于测试,我前面你的泡沫都挖掉了。所以自己又画了个图,做了个打印件。补上了。又设计了进风通道。至少上周末没死机过。

网友E:
还是固定翼气氛好啊   直升机要是这么夸  下面一堆人骂是托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固定翼气氛好啊   直升机要是这么夸  下面一堆人骂是托

是啊,固定翼气氛都蛮好,互帮互助。
我去穿越机问入门机,结果一堆人要给我出二手。果断不入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风扇适当的散热就可以了。夏天换风扇。
我用的一体云台。修改过的工程板,后来发现原版一样用。就没生 ...

这个云台也是两轴的吗?摄像头还是后移点更逼真,我回去把我那个再移移。

网友:
剪辑配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云台也是两轴的吗?摄像头还是后移点更逼真,我回去把我那个再移移。

2轴的往后移

楼主:
有找到张比较清楚的放置图

这个图的位置可以参考下。下沉的好处多多,既可以增加散热,有可以对视角进行调整。这都是试飞之后的调整。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张比较清楚的放置图

这个图的位置可以参考下。下沉的好处多多,既可以增加散热,有可以对视角进行 ...

这个清晰,谢谢!原来天线也是在座舱里面,不错。云台整体可以拆下来,不用再拆座舱盖了,这个设计真不错。我那个飞几次不炸鸡的话,再搞个座舱盖按这个来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