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小飞机电池充电

楼主(2021-11-17):
这种300毫安的2S电池用A6充电器1.6A电流充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把电池充坏。

网友:
1.6A太大了吧 ,还是0.2A差不多

网友:
1a就已经很快了,总共才300mah

0.3a是1c 现在电池都建议不超2c充电。

如果着急充,那就5c充电。反正这种小电池价格还可以,坏了再换

网友:
建议用1C充电

网友:
建议最大1.2C充电。

网友:
别过放3.6以下,300小电池1.5a也差不多了。

网友:
我用2a冲,省下时间飞,电池不是炸坏就是放坏

网友:
1C充电比较好

网友:
这种小电池,标300估计只有1.200左右。建议0.2A充。如果1.6A,估计3分钟就充好了。最好有人看着不然容易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