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神银燕12A电调怎么刷blheli

楼主(2021-11-17):
请问下大神银燕12A电调怎么刷blheli开定速,想试下小机用定速电调飞起来是什么手感,买了个银燕12A电调,

这两个不知道怎么选,后来看参数一个9克一个11克,就选了个轻的,后来一想不对,刷blheli不是应该买blheli的吗?于是又买了个blheli的,结果今天就收到了两个电调。

好在都不贵,就都留着了。接下来就是刷blheli了,我是个大白,啥也不懂,就论坛各种找,看怎么刷,一开始看到有人说用这个刷,

于是就买了一个这个,

但是教程又没说详细,买回来后还是不懂,然后,又继续查教程,又看到有人说用这个刷,

我一看也不贵,又屁颠屁颠的买了一个这个回来,

接下来重复以上环节,有人说用这个

也有人说用这个

干脆一口气全买回来再说,十是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

楼主:
现在有几点不明白,想请教下,

①就是我先买了一个simonk的银燕12A电调,能把它刷成blheli的吗?
②我又买了一个blheli的银燕12A电调,这个电调是不是就已经是blheli程序了,是不是买来直接装上去就可以用了?我不是想要blheli这个程序,我们最终目标只是为了实现定速。

楼主:
对了忘了说,我是要装在华科尔V120D02S上的,我是计划刷定速改了2s动力的,东西都差不多买齐了

楼主:
另外刚称了一下,两个电调重量是一样的,仅相差0.1克,不排除是称不准,并不像参数介绍的一个9克一个11克,严重怀疑只是刷的程序不一样

楼主:
之前问过卖家,卖家说不是

楼主:
扒开来看两个电调内部完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忘了说,我是要装在华科尔V120D02S上的,我是计划刷定速改了2s动力的,东西都差不多买齐了

这个鸡架飞2s堪忧啊,结构螺丝太多,两下就震散了,用原厂鸡架加碳维底座,舵机用小扎带绑加固一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鸡架飞2s堪忧啊,结构螺丝太多,两下就震散了,用原厂鸡架加碳维底座,舵机用小扎带绑加固一下比较 ...

谢谢,看过你的机子很漂亮,请教下2s电池有没有推荐的,我不会飞3D,想长续航的,我在改自动飞行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过你的机子很漂亮,请教下2s电池有没有推荐的,我不会飞3D,想长续航的,我在改自动飞行的飞控

双天520或者800。

网友B:
楼主刷好了吗?我也想买这个电调

网友C:
我给k110的电调刷过blheli。好像也是论坛的帖子,比较详细。
用的是nano板。其实最后两个东西本质一样的,只是价钱不同而已。我当时用的是第一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原理是这样:
先给nano刷一个专门刷blheli的程序,
再用电脑,通过blheli刷给电调刷大神写好的固件。
以后,通过电脑+nano+电调,就可以设置参数,比如甚至可以将电调改成接收有刷电机的信号(如110的尾电机),再输出给无刷电机

上面第一个东西,8051,是给51单片机的刷机
第二个,应该是给stm32之类的芯片刷机
后面两个都是Arduino开发板。

和你一样,当时有前面两样东西,但我花了很久才发现后面的和前面的区别——我发现大多数教程都是用后面两个刷的。需要在电调上焊接几个点。有110的电调可以先拿来试试

网友D:
下次先搜尋一下站好文有一大堆
這裡有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841&highlight=blheli
樓主要先裝好機
飛控或陀螺要設定好能飛
定速是最簡單的
但是定速的響應會影響飛控
最後再來搞
以下是我好幾年前改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8779
現在還在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好了吗?我也想买这个电调

我已经刷好了,很简单,你可以买,电调才二十多三十来块钱,刷很容易的,不懂问我,我楼下回复下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k110的电调刷过blheli。好像也是论坛的帖子,比较详细。
用的是nano板。其实最后两个东西本质一样的, ...

感谢解惑,我也刷好了,我现在对刷bl的体会也是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先搜尋一下站好文有一大堆
這裡有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841& ...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就是按你说的那个贴子的教程刷的,刷好了,你的机子很漂亮,我就是向你学习买的亚拓150X电机

网友:
Arduino介面有很多種
同樣刷blheli
不同電調要用不同板子
玩到後來滿抽屜都是
現在已經搞不清楚每隻的用途了

网友E:
买的时候选BL程序的那种就行了,Smoke那个版本据说是有问题会烧,连接器可以使用Arduino nano开发板(需要自己接线),用BLHeliSuite电调调参程序可以修改(似乎也没啥要改的)。PS:跑偏一点好像也可以使用穿越机飞控做引导连接程序,接好信号线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时候选BL程序的那种就行了,Smoke那个版本据说是有问题会烧,连接器可以使用Arduino nano开发板(需要 ...

simonk的那个,有没有办法刷成blheli的,simonk我用不上,我拆开来看西个电调是一模一样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刷好了,很简单,你可以买,电调才二十多三十来块钱,刷很容易的,不懂问我,我楼下回复下怎么刷

楼主、我也卖了、是选择XP12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卖了、是选择XP12A吗?

是的

网友(2022-03-07):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刷好了,按照这个前辈的教程贴刷的,EMAX 12A SimonK刷BLHeli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我刷过了,印象中有个地方是不同。
另外我试过不拆电阻和电容也是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k的那个,有没有办法刷成blheli的,simonk我用不上,我拆开来看西个电调是一模一样的线路

可以刷的。就是上面给的链接。
需要一个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