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10电机绕线问题

楼主(2021-11-17):
手里有两台k110。其中一台电机越来越没力,另一台没问题。想自己重新绕线解决一下。哪位前辈可以提供一下线径和圈数,多谢

网友:
是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磁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磁条问题

这个机新买动力就弱,比那种新款红盖的弱。

网友:
你不是有两台吗?你试下把那台好的电机换过来,看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按原机那样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磁条问题

只有您说对了刚刚发现这个旧电机磁力比新的差很多,怪不得这个新电机几乎不掉转

网友A:
如果每块电池飞中间不停几分钟,电机热的情况下褪磁严重。

网友:
其实应该是线震断了或者是电池不行

网友:
我自己绕了一个,但是线粗了一点,只能少绕一圈,原来是7圈,绕了6圈,飞起来没什么区别,我有两架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块电池飞中间不停几分钟,电机热的情况下褪磁严重。

其实电机最多就是有点热而已。这小电机不太耐用

网友(2022-11-05):
0.3漆包线绕6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