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最强控 jumpert16再进化 改装flysky摇杆

楼主(2021-11-17):
标题可能有点吹 但t16现在500多的价格加上富斯摇杆也就一千出头,吹一句千元最强不过分吧(虽然我是1100买的控...
回归正题,一直不怎么满意t16的手感,即使是霍尔版也换了弹簧,手感还是松松垮垮的,霍尔带来的漂移,使得细微操作有种蘑菇感,就像1到3,中间2怎么也把握不住。但随着edgetx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更换flysky的摇杆。
不止t16可以改t18也可以,tx16tx18都可以。
先看一下改装之后的样子

楼主:
改摇杆的前置条件是需要一个刷一个编译好的富斯摇杆固件,edgetx群里就可以找到,后缀带fs的就是。

楼主:
本次改装的主角,flysky的全铝合金摇杆,好在哪里呢,全铝合金,三轴霍尔传感器温度补偿单独的mcu处理摇杆数据,有着4096的超高分辨率。

楼主:
由于孔距不同需要一个转接板,桨摇杆转接到控上,t16的stl文件已经发到edgetx群里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取

楼主:
摇杆固定好之后,就是接线了,t16原装霍尔插口是3v的,摇杆是3.3v需要从主板上3.3v口飞线,摇杆数据线接到右侧端口上,从上往下数第二个和最后一个

楼主:
接好线以后就可以开机进行摇杆校准了,校准完成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我去年打折买的pl18 1550 带俩接收机

楼主:
最后说一下摇杆的手感,只对比t16原装霍尔,我换了附赠的最粗那个弹簧,也就是最软的那个,带来的手感柔和绵密丝滑,不像t16原先的摇杆是松松垮垮的滑。中立点跳动的问题也没有了,简单试飞了一下,细微动作反应精准没有以前那种模糊感,应该就是4096的分辨率带来的优势了。从1到3中间有了1.5有了2有了2.5.

楼主:
tx16的线序图以及edgetx的群号8231093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打折买的pl18 1550 带俩接收机

等edgetx支持了pl18那将绝杀,估计2.6以后会支持毕竟已经是合作伙伴了

网友B:
改摇杆好评!抛开排线问题,t16真是千元内相当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摇杆好评!抛开排线问题,t16真是千元内相当不错的选择

我重装排线后用胶带固定了一下,再没有发生拨杆失灵的状况

网友C:
为啥不买radiomaster tx16s呢,可改装原厂全CNC加工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买radiomaster tx16s呢,可改装原厂全CNC加工摇杆

我的控是19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装排线后用胶带固定了一下,再没有发生拨杆失灵的状况

我是找jumper售后要了镀金排线换上了。其实我之前用镀锡排线的时候也没出过问题,可能批次不太一样吧。我的t16用了那么久从未出过失控的问题

楼主:
jumper t16的线序

网友(2022-11-17):
引用 楼主:
改摇杆的前置条件是需要一个刷一个编译好的富斯摇杆固件,edgetx群里就可以找到,后缀带fs的就是。

可以出一个详细的教程吗,想改tx1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