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F1D飞起来了

楼主(2021-11-17):
断断续续做了很久,今天终于把迷你F1D完成了。简单调整后小动力试飞,飞机的状态不错,有国际级F1D的味道了。

所以叫它做迷你F1D,主要是它FAI的规则允许极限尺寸相比要小。飞机参考了李元康2018年的设计,将总升力面积减小为原设计的1/2,然后按比例重新设计飞机的尺寸大小。飞机的翼展40cm,弦长14cm;水平尾翼翼展30cm,水平尾翼弦长10cm,总升力面积大约为8.5平方分米,重量大约1.55克左右(电子秤小数点后第二位数字不稳定)。

开始预计飞机完成的重量是在1.2克~1.4克之间,按规则尽量靠近1.4克完成。加上第一次做,没有经验,担心强度不够,有些地方的木条尺寸取了比较保险的尺寸,结果所有准备工作做完后才发现没有适合的蒙皮材料,手上只有大约1微米的室内飞机蒙皮,要把飞机控制到1.4克必须使用0.5微米的蒙皮才行。等待朋友的蒙皮有拖了一段时间没有做任何事情,但因为疫情朋友没法寄出0.5微米的薄膜,昨晚终于忍不住了,就用自己的蒙皮完成了飞机。
这个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试验机,主要是想了解轻木的强度。国内买不到优质的低密度轻木,所以,在木材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经过对现有的材料筛选,然后将木条的尺寸减小,以获得足够小的重量,但又担心材料的强度不够,所以最终决定先减小飞机的升力面积,实际做一个飞机出来看结果怎样。
除了木材问题外,蒙皮也是一个难题。F1D飞机要用到0.5微米的OS膜,这个只能从国外购买。这次就因为没有这种薄膜,飞机完成的重量超重了很多,有0.15克左右。如果用0.5的OS膜,飞机就能控制在1.42~1.45克之间。0.1一克对这个飞机来讲是很大的比重了,少0.1克飞机的性能会提高很多。
从这次尝试来看,目前要做F1D飞机,材料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厉害了,我以前做过一次,按小日本的图纸,结果仨十多克没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以前做过一次,按小日本的图纸,结果仨十多克没飞起来。。。

动力来自哪里啊,用意念吗

网友B:
现在还有用涂布油做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用涂布油做膜的吗?

不用涂布油了,用的是朋友前几年在美国买的专用薄膜。

网友:
这执行力“杠杠”滴,快赶上马斯克了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了,考验手工啊!

网友C:
楼主好厉害了,。请问下怎么控制橡筋慢慢释放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了,。请问下怎么控制橡筋慢慢释放动力的?

橡筋粗细、螺旋桨的直径、桨叶面积和螺距大小等,这些相互配合好就可以让橡筋缓慢释放。

网友:
非常佩服

网友D(2022-02-10):
龙老师 请问皮筋买的1×1.5的 可以直接用吗? 还是需要裁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老师 请问皮筋买的1×1.5的 可以直接用吗? 还是需要裁细?

可以用,但要用加长杆,或者缩短挂钩之间的距离。我这里用的是3/32“橡筋切割为两条,比1/16“橡筋细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但要用加长杆,或者缩短挂钩之间的距离。我这里用的是3/32“橡筋切割为两条,比1/16“橡筋细一些 ...

切割橡皮筋的话 工具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橡皮筋的话 工具是怎么做的?

花了将近2千元人民币从国外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