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没有油门动力,其他都正常。

楼主(2021-11-18):
斜盘和尾舵自动修正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动力,用的gv8000陀螺仪,换了k8就正常了。不知道能不能修理,找谁修理。

网友A:
拿接收机控制油门不就好了

网友:
hekun0120
斜盘和尾舵自动修正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动力

我的 450L 也同样问题,初步估计电调问题,但由于震动也大,所以还是先换个“主旋翼头”试试。等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