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安装后不能运行,提示如,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
凤凰模拟器安装后不能运行,提示如,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18):
凤凰
模拟器
安装后不能运行,提示launcher已停止工作,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先谢谢啦。

网友A:
要么换个系统,要么重装模拟器。
有些盗版系统会去掉一些系统组件,有些则不会。
可能是因为系统组件的缺失导致的。
win10原版,可以正常玩。
win7某盗版,可以正常玩。

网友B:
卸载重装一下,应该有插件没有完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