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DIY穿越门

楼主(2021-11-18):
穿越机魅力无限,很多新手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晋级练习了,而穿越门是非常好的提高飞行精度的道具

---------------------

5寸机是常见的穿越机尺寸,动力足、稳、可以挂运动相机,适合的穿越门有成品卖,一般都是不高的半圆形,高度比较低,价格一百多起

我们常玩的地方地面起伏,草也有大约半米以上,既然成品门不合适,是否可以自己DIY一个,我首先想到了PPR管,软、厚、有韧性。去店里对比了一下,发现6分管(外径25mm)和1.5寸管(外径50mm)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下图是去街上的店里买管,老城区的门市很有年代感

两种管子各买了一根(4米/根)
一共花了60元(1.5寸管10元/米,6分管5元/米)

回来之后,考虑到车要方便装,把4米长的1.5寸管断成了两根1.75米长的管子,在管子两端呈90度各开了孔(下图)

开孔建议用台钻,尽量保证垂直开孔

开的孔要和边缘有一定距离,保证使用强度(我留着1.5厘米)

下图就是成品了,很简单

【  具体细节说一下  】

下面的两个支架是1米一根的

上面的横杆在安装之后,里面的净宽为1.5米

在横杆中间可以看到两段余下来的1.5寸管,用来增加可视面积
(固定方法:先在6分管上套了一段海绵套,再套上1.5寸管,海绵套的阻力可以固定住1.5寸管)

因为开孔安装的原因,支架要高于立杆,所以在支架两段都套了一个牛筋套,这样放在平地上也可以平稳支撑

两种管子对比(下图)

用25mm开孔器开孔之后,插入6分管需要点力气(要边旋转边插入),所以支架我平时就不拆了,只拆横杆,拆完只有三部分,半分钟就能安装好

【  最后说说优点  】

便宜,共68块(含支架上安装的4个牛筋套为2元/个)

好做,开四个孔就行了

高度1.75米,方方正正,发现距离远,也更容易钻过去

横杆可以随意调节,现在是1.5米宽,以后大家技术熟练了,可以调成1.2米宽或者更窄

材料软,对飞机友好。无论穿越机碰到还是螺旋桨打到都不容易对飞机造成伤害,下图为飞机撞倒了门,飞机完好无损

经过一下午的暴力测试,除了门的立柱有几处很浅的被螺旋桨打到的痕迹之外,门和飞机都没什么问题,其他模友也表示很满意,打算仿制一下,以后门多了就更好玩了。

[ T E ]

楼主:
支架两端的牛筋胶套尺寸(如图),淘宝搜:牛筋胶套 就能找到,我是从街上的店里买的

楼主:
即使天暗了还有些雾,在屏幕里,门依然在几十米外就能看清楚

网友A:
没有买眼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买眼镜吗

我眼镜和屏幕两个都用

网友:
我都是找树飞

楼主:
后来,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底部安装了一根管子,增加结构强度,对安装孔进行了打磨,可以更轻松的安装横管,底部螺丝上还加了两个海绵块,防止撞到螺丝位置(虽然这种概率非常低),改装之后使用了几次,很完美了

楼主:
抛砖引玉,大家都开始做穿越门,这是用3D打印连接件做的穿越门,很漂亮,拆装也很方便

网友:
不错,赛场上标准的门也是1.5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