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个严重的问题:蓝箭P51能否抛飞?

楼主(2021-11-18):
请教各位大神:
1,蓝箭P51能否收起落架后抛飞?
2,如果能抛飞是否打开襟翼?
3,如果打开襟翼是开一段还是二段?

场地有限,准备首飞,急啊,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此鸡反扭大,抛飞等炸吧

网友A:
1/能,但有很大风险。不值得这样
2/这样尺寸的飞机不建议开襟翼,任何时候。更不用说抛飞。
3/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但有很大风险。不值得这样
2/这样尺寸的飞机不建议开襟翼,任何时候。更不用说抛飞。
3/同上

谢谢楼上2位大佬如果加上飞控用全自稳模式抛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佬如果加上飞控用全自稳模式抛飞呢?

有飞控就好多了,可以找人帮忙抛。最好还是找块能起降的场地先适应下。

网友:
这飞机反扭很大,地面起飞会往左拐,动力足,3s一二十米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飞控就好多了,可以找人帮忙抛。最好还是找块能起降的场地先适应下。

飞控不是万能,没速度制不住反扭。亲眼所见,萌新手抛蓝箭屁51一秒炸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起落架滑跑比较容易。抛飞有人配合可能会好点,不排除一出手就扎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能,但有很大风险。不值得这样
2/这样尺寸的飞机不建议开襟翼,任何时候。更不用说抛飞。
3/同上

什么样的飞机时候开襟翼?不懂固定翼,顺道问问

网友:
场地连起飞都不行,你怎么降落呢?

网友D:
我有一架,后三点起落架场地不平很难跑直,此机反扭很大,起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飞容易左偏。所以场地一定要平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架,后三点起落架场地不平很难跑直,此机反扭很大,起飞容易左偏。所以场地一定要平要大。

前三点控制方向的起落架如果定位不准也会跑偏,自己的飞机先在地面多跑几圈,尽量调准,然后知道往那跑偏,起飞就尽量带着方向控制一下。不过降落就尽量落在跑道中间的部分,跑偏还能调整。

网友:
怎么降落啊

网友E:
手抛没问题。不过看个人,有人怎么抛怎么炸。像我,就觉得手抛最安全。

襟翼尽量不要开,虽然会降低降落速度,但是P51开襟翼严重低头。调整姿态反而容易手忙脚乱。

网友:
动力够可以抛,我抛过六十多翼展的小野马。出手后要马上控好姿态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抛没问题。不过看个人,有人怎么抛怎么炸。像我,就觉得手抛最安全。

襟翼尽量不要开,虽然会降低降落 ...

我感觉降落开襟翼会抬头

网友:
理论上能飞就能抛,控制好油门就行,抛飞不需要太大的油门。

网友:
这台P51开襟翼会抬头,会抬头,没飞过别乱指导,开襟翼后开升降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
飞机抛出后已经具有一定的速度,把油门推到平时能平飞的位置即可,如果油门推到最大,反扭力会让飞机旋转偏航醉鸡。

网友F:
手抛起飞相比降落来说应该还容易一些,到是得多思考如何才能安全降落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抛起飞相比降落来说应该还容易一些,到是得多思考如何才能安全降落才好。

起飞是从0加速上去,草地不平,影响加速的,降落时是减速,相对滑跑起飞要求就不是那么高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抛没问题。不过看个人,有人怎么抛怎么炸。像我,就觉得手抛最安全。

襟翼尽量不要开,虽然会降低降落 ...

我也觉得手抛安全受限场地,经常手抛,不过抛最大的只有750毫米翼展的P51,这个一米一的有点大,不晓得抛得出去么

网友G:
可以手抛,全球1M翼展的轻木P47我都手牌,但是换2页桨,4页反扭大,全油门后,用劲全力斜上方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手抛,全球1M翼展的轻木P47我都手牌,但是换2页桨,4页反扭大,全油门后,用劲全力斜上方抛

看来自己抛飞有难度。。。

网友:
这个尺寸不太好抛。

网友:
我也是场地限制,基本都是手抛,手抛韦科双翼机,手抛蓝箭大脚,手抛莫尔,手抛马林。都是全油门抛,双十一我也入手了蓝箭的P51,楼主手抛完结果怎样跟我说下哈,我飞的话也是手抛而已。

网友:
场地有限可以上蓝箭大脚或者讯飞的越野飞机,不挑场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佬如果加上飞控用全自稳模式抛飞呢?

手抛起飞时速度不会很快,没速度就没舵效,飞控这个时候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飞机时候开襟翼?不懂固定翼,顺道问问

襟翼是个好东西,但同时对模型也有副作用。你说这个没个标准,当然是越大的模型,襟翼产生的副作用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手抛安全受限场地,经常手抛,不过抛最大的只有750毫米翼展的P51,这个一米一的有点大,不晓得抛 ...

哈哈,我几乎都手抛,因为只有草地飞场。

翼展一米四的桨机,2kg的70涵道手抛起飞都稀松平常。90涵道,像F-16这种单发机,只要手能抓得住机腹,也能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降落开襟翼会抬头

我飞的是Durafly牌的P-51。但是应该跟fms这个是一个模具的,只不过贴牌的。开了襟翼就是低头,也是非常奇特的表现。

网友H:
像P51这种像真二战鸡,没有了起飞降落,乐趣立马少了一半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P51这种像真二战鸡,没有了起飞降落,乐趣立马少了一半还多

主要是场地限制 ,但凡有个能滑跑起降的场地 ,谁也不愿意手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