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航A9平衡充电器,用过的都说好

楼主(2021-11-19):
(无正文)

网友A(2022-01-02):
好用,什么时候出双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什么时候出双通道?
出双通道的时候告知您哈

网友B(2022-06-07):
您好 请问有A9的中文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C:
测试内阻的算法能不能做得准确一点? 散热风扇能不能做到温控, 由温度来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D(2024-12-02):
输入最大电流多少? 如果输入电压低是不是不能跑满功率 比如24v供电 充12s电池 充电能跑多少A? 还有能否看每片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