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16SZ飞伟力K110

楼主(2021-11-19):
用T16SZ来飞K110,对频完成,不知道曲线怎么设置好,按说明书设置了,感觉有点怪,动静增大很多。
不知道3G和6G怎么转换,一直在用6G。各位大神帮帮忙!先表示感谢!论坛相关贴子基本都看了,百度也搜索了,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航模】伟力K110直升机对频Futaba14SG及设置方法-哔哩哔哩】https://b23.tv/4SHl91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伟力K110直升机对频Futaba14SG及设置方法-哔哩哔哩】https://b23.tv/4SHl91z

看过几遍了

网友B:
先看下原理,3g 6g 一般是5通道控制的

网友:
5通道随便设置一个(比如起落架)比如用拨杆sc,默认3d,拨向怀里就6g,可以看到副翼舵机会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