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6iz CGY-755/CGY-760R 轉速回傳設定

楼主(2021-11-19):
各位大神大家好^^,試這顆FUTABA CGY-755陀螺有一段時間了,中間發生了小插曲,所以就沒有再繼續使用,最近又把它裝起來,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轉速回傳的功能,這功能是不用再花錢買什麼感應器的,因論壇好像沒有相關的文,所以發一篇文跟大家分享,順便記錄一下,怕哪天忘了,可以再參考自己的文=.=,在此感謝我的好友-飛爺,鍥而不捨的讓我測,還有豪哥共同一起試驗幫忙。

設定方法如下,如有錯誤,歡迎各位大神指正,這顆陀螺如果是用好盈電變(小弟練習機是X360,用HobbyWing Platinum V4  60A)有一條黃色的轉速信號線,如圖,把它桶進去CGY-755的RPM孔,黃線朝上面,如下圖‧

進去陀螺的gov基礎,第一頁,小弟目前定速還是用好盈,所以陀螺的定速器是設INH關閉,齒輪比請參考你的愛機說明書看是多少再輸入進去,X360是10.91t,Pole數是10p(請自行參考自己使用的電機,小弟是用蟲子2520電機的規格參數),如下圖‧

進去陀螺的gov基礎,最後一頁,sbus2外部改ACT,轉速插槽2n記一下2的數字,如下圖‧

回到控,關聯選單,感應器,轉速那個改2,如下圖‧

關聯選單第二頁→選遙測→轉速感應器點進去→,如下圖‧

感應器類型選磁鐵式,齒輪比1.00 ,,如下圖‧
記住,這個部份跟陀螺裡的gov設定要對,不然轉速回傳的數值會不正確。

經好友-豪哥用ALIGN RCE-MT9側試CGY-755轉速回傳很準的,如影片所示,normal,2070-2100在跳,回傳轉速是2082(謝謝豪哥提供測試影片)。

最後附上小弟用CGY-755練習一小段影片^^"

小弟獻醜了^^",這顆陀螺第一次接觸感覺有點神秘,還真的有點不知道要如何著手,我第一次設定也是先參考了各位大神的文,如:戴琛 老戴话航空 、mymtt、biomac 等,才比較知道怎麼設定,謝謝這些前輩無私的教學,所以小弟也把這小小的發現貢獻出來,希望能多些交流,有興趣的大家一起研究,這樣學的也比較快^^這陀螺好像因Nick Maxwell大神使用而引起一些玩家注意了,這也是好事^^

至於是否能用這回傳功能來使用CGY定速,這部份我的好友-豪哥會再進一步試,有新的發展,我會再補齊內文,謝謝大家^^

网友A:
CGY定速的话,其实是不通过回传的。遥控器告诉CGY转速,CGY去定这个转速。定速的时候,可以选择用电调的转速回传线,也可以使用futaba的磁铁探头。磁铁探头可以装在主轴上。

需要控上面的7,8通道(其实默认就好,什么都不要动)。通过控上面的定速界面来调节。

调试过程稍微繁琐,但是弄好之后可以在控上随意修改转速(10转的间隔)。具体怎么搞,已经记不清了……确实麻烦。

PS: 16IZ有日志的功能,可以插一张SDHC进去,然后在控上设定一下,就可以了。之后需要用电脑查看文件。要先去futaba网站下载一个软件。用那个软件把futaba的日志文件输出为CSV文件,然后可以用excel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Y定速的话,其实是不通过回传的。遥控器告诉CGY转速,CGY去定这个转速。定速的时候,可以选择用电调的转 ...

了解,謝謝  biomac 大提點,還意外得知原來16IZ還有日誌的功能^^,謝謝您^^

网友B:
很讚的技術帖~大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讚的技術帖~大推..

謝謝 yc1999大 ^^

网友:
这个回传属于陀螺仪功能加电调回传线,16iz和18sz之类都可以设置吧

网友C:
只有16iz有日志功能吗,18sz有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6iz有日志功能吗,18sz有没有呢

16SZ,18SZ,16IZ这三台控一样的,都可以设定。回传设置完全一样,日志功能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16IZ可以连接CGY760R和CGY755进行调参。

网友(2022-05-07):
想问下楼主,16IZ后面那个设定sbus的接口是否带电压,760r接这个口,然后不给陀螺仪通电是否可以设置,我看18SZ好像这个口是带6.6V电压的

网友:
16IZ说明书上有这么一段话的,18SZ上没有描述过,要试下,估计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