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平口钳,就做了一个简易夹具

楼主(2021-11-19):
买不起平口钳,就做了一个简易夹具
2块长100mm20X20的铝方,
钻孔攻丝后用三根M6的长螺丝夹紧,
固定到平台上以后在中间铣了一道3mm深的槽。
缺点就是螺丝太长了不好拧,要弄一个长的内六角上手电钻上能方便些。
平时只弄铝的东西力度、精度也够用了。现在做两面或三面的小东西不怕翻面了。
成本,铝方一根50cm 21元,M6X150mm螺丝5根7.5元,总共不超过30元,至少可以做两套。

X轴调正,夹一个长铝方靠紧机器两侧板,再拧紧里侧块的固定螺丝。没有百分表,全靠感觉。

网友A:
这两天刚被平口钳坑了。不拧紧就上翘,拧紧了就锁死,锁死了用很大力都是假装夹紧,毫无手感。二选一,只能选上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刚被平口钳坑了。不拧紧就上翘,拧紧了就锁死,锁死了用很大力都是假装夹紧,毫无手感。二选一,只能 ...

今天使劲夹钢板,结果以前买的便宜货平口钳钳口断了,还好买了个160型的二手大平口钳,运费都上80了,西部地区真是苦啊,

网友B:
3个丝杆需要同步?

网友C:
两边的用光轴,几块钱一根,中间用不锈钢T型丝杆,也是几块钱一根。

网友D:
这个不好锁紧吧,三个螺杆怎么同步

网友E:
支持自己动手DIY,如果要买平口钳,淘宝上的便宜货要注意,买回家一定要首先打表验货,我特么就吃亏上当了,买了个回来看着每个面都磨的锃亮像是挺正规的东西,直接就确认收货了,后来使用中发现铣出来的工件怎么不对劲,打表一看,死钳口上下不垂直,是个斜的,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自己动手DIY,如果要买平口钳,淘宝上的便宜货要注意,买回家一定要首先打表验货,我特么就吃亏上当了 ...

给钳口铣1刀,不就好了

网友:
我也买不起,所以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刚被平口钳坑了。不拧紧就上翘,拧紧了就锁死,锁死了用很大力都是假装夹紧,毫无手感。二选一,只能 ...

要买角固式的  不过还是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丝杆需要同步?

依次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的用光轴,几块钱一根,中间用不锈钢T型丝杆,也是几块钱一根。

中间一个受力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锁紧吧,三个螺杆怎么同步

里侧是的固定的,外侧可调。依次拧紧,同时再紧和平台固定的螺丝,钳口绝对不上翘。

网友:
300多的网上山东货还行,要翻面夹的话,把两块铁下掉,换成铝的,直接在铝上铣夹位,定位就方便多了,夹起来上翘下沉的问题,不管大 陆货还是TW货,都会有这个问题,要求高可以网上买0.0几毫米厚的不锈钢垫纸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一个受力不均匀

做雕刻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侧是的固定的,外侧可调。依次拧紧,同时再紧和平台固定的螺丝,钳口绝对不上翘。

这个依次拧紧伤手啊

网友:
我的平口钳收到了,我没有想到的是6寸居然那么大,我的WMD25LV平台放上去以后可用到的范围和4寸平口钳差不多,早知道买个小的了,,,,

网友B:
外侧的两边装两个链轮,只需要转动一个,两根丝杆就能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侧的两边装两个链轮,只需要转动一个,两根丝杆就能同步了

其实中间的螺丝也可以拆下,只用两侧的,用来夹稍高一些的材料可以落在平台上。

网友F:
中间丝杠应该加铜套,及耐磨还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丝杠应该加铜套,及耐磨还顺滑。

现在螺丝不影响夹紧和定位,后期固定块上攻丝磨损的活可以铣槽镶螺母上去。